os32直机甲醇发动机能做固定翼的发动机吗

楼主(2012-03-02):
玩了几年的直升机,对固定翼感兴趣了,前段时间买了个电的固定翼在玩,看到仓库里有个以前剩下的OS32直升机用
发动机
,想把它做为
油动固定翼
的发动机,不知是否可行?我对油机不懂,请各位帮忙,如果可以,需要怎样改造或用什么空机搭配合适,需要哪些配件?

网友A:
换了排气管就可以用。比一般固定翼发动机还稳定

网友B:
很好用配加速管,漿別用太小,轉速會太高,重了一點,重心要調整,如用加速管不用理他重心沒太大改変,鎖槳的,和鎖離合器,有一個零件你要向別人要,不好買,軸長也比飛機用的短一奌奌,化油器比飛機的好一奌,
但是玩電的也不錯哦

网友C:
完全可以,换一固定翼排气管就行了。而且和好用

网友D:
 经常这么用的,比固定翼版本的还好用

网友E:
同问
请问下改什么牌子的排气管会好些?同级的固定发动机的排气管通用的吗?谢谢

网友E:
我的是OS37级发动机,桨夹那个位置请问怎么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