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啊,飞越zyx连烧两个舵机,到底怎么回事啊?

楼主(2012-03-03):
 用zyx飞ep200,前两天烧了1个斜盘舵机,今天又烧了尾舵,怎么回事?电调是好盈奔腾18A,是电调的问题还是zyx,有谁碰到这种情况吗?

网友:
 不懂 没有遇到过

网友:
你是不是舵机类型没设置对?看看说明书!!

网友:
什么舵机

网友:
是不是舵机最大行程没设置好

网友:
肯定没设置好

网友:
我也是这么想的,舵机类型?

楼主:
舵机类型应该都设对了,斜盘辉盛9g,锁尾D905,设成:
尾桨舵机1520us数字信号,斜盘舵机1520us模拟信号。

6楼提醒舵机行程没设置好,之前调尾舵行程时都没顶到两边的,都留有一点间隙

网友:
我觉得哈,只是觉得,是不是电调的稳压不行?突然就烧了?如果没设对应该很快就烧掉,但是你这个几天烧一个,就怀疑是电调的问题了。

网友:
广告贴?舵机烧了,XYZ没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之前玩一直没问题,如果是电调问题,怎么检查电调?

网友:
 接线阿有问题

网友:
没见过,我的好着呢~

楼主:
今天下午把旧的蝎子电调换上,先用一段时间看看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调整大小

我这凌乱的布线

我这凌乱的布线

网友B:
我也烧过,唯一我改动的地方就是舵机线我自己剪短了,别的真是找不到原因了,共同探讨

网友C:
 斜盘舵机线我也剪短了,难道是这个原因。
估计是用3s电,电调压力太大了,发现用3s电飞电调热得厉害,好盈18A和蝎子15A都很热,一次蝎子的还过热保护空中停了。
现在换2s电,无论用哪个电调都只是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