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铸铁机改板料机,已完成,只差主轴回来装下

楼主(2012-03-03):
朋友厂里边大水磨,线割,手摇铣床,车床什么的,一个不缺,买加工中心太贵,所以想自己搞个铸铁机用来啃点铁,45钢
    设计行程X600 Y1000 Z200mm,  这个机器的重量跟强度真的很纠结,原来设计的近800Kg,现在图中的不家差不多500Kg.
    机器的精度准备做到0.05就差不多了,主轴现在选的是直径直100mm四轴承3.3KW的水冷主轴.
     丝杆用2005的,三轴轨道想降低成本,全用了带座圆轨(GC15材质).
     三轴电机,准备用57加长的电机.

   请教问题一,这种轨道能做到0.05公差级别吗?
          问题二,因为机器Y轴的平台大概有180Kg,57的步进电机,会不会因为惯性产生失步的情况?
          问题三,还有使用这种3.3KW的主轴,如果干SC45钢的话,一般做程式的时候,每次下刀量和进给率在什么值比较合适.

          顺便问下(问题四了),这台机预算在1.5W, 有希望上线轨吗?

        现在发现事情越想越没把握,如果闭着眼做,现在机器应该也可以动起来了.
此帖为了记录下,留着以后再慢慢翻.(制作过程太过急了,忘了拍照了)
         这台机大概是预算的两倍,现在主轴还没有到,上了小的主轴,能干点非金属的活.
精度测试过,重复定位,百分表微丝不动(应该是千分表才能检出的了).300mm的距离公差在0.01~0.02之间,对做一般的下下料的机器来说,够用了.
       现在正在寻找合适的防尘罩,谁知道哪里有得卖的,推荐下。

网友A:
横梁不够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发图指点,你的意思是立柱跟横梁搞成一体的吧,应该是个好办法,我研究一下,周一要出图,急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梁不够结实…

关于这个横梁是的挺纠结的,明天计算一下横梁的形变,谢谢

网友C:
我也觉得 “ 事情越想越没把握,如果闭着眼做,现在机器应该也可以动起来了.”,但考虑的多了,做出来效果还是要好些。另带座光轴也好方轨也好,没有靠山,直线度比较差得,1米长度内根本达不到0.05MM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 “ 事情越想越没把握,如果闭着眼做,现在机器应该也可以动起来了.”,但考虑的多了,做出来效果还是要好些。另带座光轴也好方轨也好,没有靠山,直线度比较差得,1米长度内根本达不到0.05MM精度的

先做两台出来看看...............3Q

楼主:
因为看到同城的大黄蜂遇到的铸好之后,再加工的繁锁,所以更改了方案,变成板料加工,外加焊接,然后处理两次再用龙门磨的方法,今天订的丝杆等一部分配件到了,展示一下.

今天看到实物才猛然发现,怎么这么大,一开始在图纸里边没有感觉.
以前不知道航車有什么用,这次肯定要用了上.

网友:
板料能到0.05那么 别人就不去铸造了

网友:
球默铸铁吗?

楼主:
因为发现实际上,丝杆在1米5的距里内也不一定到到0.05mm的精度,再加上现在到处鼓吹的主轴是什么P4级的轴承,P4在军工上都供应不过来,市面上也不一定能买到,先抱着这台机作为下料机的心态来做吧.
  朋友说,机器都是人用的,到时候用的时候了解机器的特性,自己注意点用.现在不想做也不行了.

以前做的小机正在啃铝合金,测了下长宽,精度还行,回去吃饭,一会儿再来

网友:
调整好了0.05开始行

网友:
1.5M定位精度要达到0.05,C3的丝杆都悬啊

楼主(2012-05-11):
反正也没有1.5M那么大的尺,量不了,就不量了.

网友:
这个够大  够叼的~!

网友(2013-01-26):
没了?还在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