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CP3 三合一 求教啊!!!!!!

楼主(2012-03-03):
这个三合一是3s的,之前老版本的是2s的,我只有2s的电池,因为米少的原因,所以没法重新上3s电池,请问有没有大神知道如何改一下三合一里面的原件啊?使得能用2s??????(注:我知道改电池的方法,但是那种方法要换电调和电机,而且电池由于内阻不同会相互消耗,所以不用那种方法)

楼主:
帮顶的兄弟谢谢你
各位知道情况的大神们帮帮忙吧,或者知道谁懂得的告诉我也行,谢谢各位了

网友:
这个 可以用 3S ESKY  E020 就是 11.1V 的 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2S也可以用的

网友:
要动一只MCU附近,阻值是101的0603规格设置电阻(移到旁边的焊盘),你焊功够吗?

楼主:
焊工是不错滴······就是不知道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焊工是不错滴······就是不知道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B:

2s好像锁尾性能不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焊工是不错滴······就是不知道动哪里?

上面说清楚了,懂的自然知道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2s好像锁尾性能不好

是的,3s各方面优势很大,推荐。

楼主(2012-04-28):
谢谢各位啦,已经找到办法了

网友:
 没改那颗电阻位置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