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在Mach3如何做伞齿

楼主(2012-03-03):
请教各位在Mach3如何做伞齿,找遍了Mach3自带的“加工策略"都没有这个功能,直齿倒是很容易做成。
谢谢!

网友:
将工件轴向倾斜一定角度,按直线齿轮加工就行了。

网友:
帮顶
试多几次便成

楼主:
用A轴倾斜一定角度这种方法不怎么可行,治标不治本,最好的方法就是编写G代码,但苦于没有这样的播件。

网友:
有些时候,传统方法其实是非常用效的。
铣床使用分度头加工锥度直齿,就是采用的这种方式,而且精度很高,只要你的轴向分度是精准的,加工出来的一般没什么问题。
就算是多轴联动机床,由于多轴的联合运动,肯定存在着一定的误差,一般通过软件校正,但实际上如果通过一轴运动,另一个不用同时运动时(联动),实际上便不存在这种联动误差了,效果反而更好。

楼主:
苦于没有轴向分度,55555,
想要Mach3汉化加工策略的留言邮箱,发给你们。

网友:
谢谢,我的MAIL:zihe98@21cn.com

网友:
你的这个没有分度,齿轮怎么旋转?

网友:
先谢楼主,来份学习下278840322@qq.com

楼主:
楼上的已经发了,

网友:
会做直齿了 扇尺还难吗。手工加一句上去就行了

楼主:
还要手工加G代码 ,这可不是一句吖

楼主:
G0 G49 G40  G17 G80 G50 G90
M6 T1(TOOL DIA. 0.25)
G21 (mm)
M03 S300
G00 G64 A0.0
Y0.0 X0.2
G00 G43 H1  Z1.25
M98 P0001 Q10
X0.2
Z1.25
M5 M9
M30

O0001
(Start_pos = 1)
G01 Z0.75 F200
X-1.2 F600
G00 Z1.25
X-0.2
G01 Z0.5 F200
X-1.2 F600
G00 Z1.25
X-0.2
G91 A36
G90
M99
高手加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