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K-H到了,可是……难道我中奖了?

楼主(2012-03-03):
拿起IMU模块,在手中左右摇动时,会感觉到里面的器件没有固定好,并伴有轻微固体撞击的声音,想起了产品宣传中说的悬浮减震设计,但感觉不应该是这么晃荡啊。电话咨询大疆,也说不应该。昨天已寄回售后检测,今天盼结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拿起IMU模块,在手中左右摇动时,会感觉到里面的器件没有固定好,并伴有轻微固体撞击的声音,想起了产品宣传中说的悬浮减震设计,但感觉不应该是这么晃荡啊。电话咨询大疆,也说不应该。昨天已寄回售后检测,今天盼结 ...

这个是因为有内减震垫存在,如果大幅度大力地摇晃IMU, 会造成感应器碰到外壳,不建议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因为有内减震垫存在,如果大幅度大力地摇晃IMU, 会造成感应器碰到外壳,不建议这样。

没有大幅度大力摇晃,即使是轻轻的翻转180度,也会有感觉。

网友:
零件脱落???

网友B:
打开看过,传感器是整体悬浮在减震棉中间的(六面都有),正常情况下会不产生碰撞

楼主:
刚才接到WK的售后电话,他们收到我的WKH后认为是正常现象,又拆出了两个全新的IMU做了对比,情况都是一样的,并发了视频给我看
既然是这样就放心了,明天给我寄回
顺便说下,WK的售后真是不错的,很认真负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开看过,传感器是整体悬浮在减震棉中间的(六面都有),正常情况下会不产生碰撞

网友C:
LZ,麻烦 给个WK销售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麻烦 给个WK销售链接。。。

WOOKONG的主页上有经销商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