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12-03-03):
1.日手改美手,用默认的那个模型,设置到MODE2,可还是日本手。后来发现要重建一架模型,才能变成美国手,这是不是软件有问题
2.请问能否把油门位置的变化和其他开关的变换,两个动作设置到同一个ST1的计时器里?研究了半天,貌似直接设不行诶,是不是给他加个什么逻辑关系就可以?
3.原装的电池,充很久的电,只要开起来用个几分钟,立马会从8V多的电压降到8V以下,几本不会维持在8V。不知道大家的是不是这样,这个正常么

网友:
前两个问题不懂,能回答你第三个问题。电池的额定电压为7.2V,应该说7.5V以上都是虚电,电池充好电很快就会降到7.2~7.5V这个放电平台上的

网友:
先回答你第一个问题 ,我也是日本手改美国手的。要么重新建新的模型、要么改以前模型的通道设置、跟油门通道有关的设置都的重新设置下、重新建模或修改通道设置 你觉得怎么方便就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