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5脚架炸了,求解决方案

楼主(2012-03-03):
降落时稍稍大了,脚架炸了,这个原厂脚架也太不结实了,求解决方案

网友:
华科尔v200脚架

网友A:
再买一个。 动手能力强的自己修修,拿碳片棉线+502。

楼主:
v200的脚架我看了,有v200d01、d02、d03三种,用那个?
有飞跃的250或者450脚架可以吗,用过飞跃200脚架,非常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买一个。 动手能力强的自己修修,拿碳片棉线+502。

原厂的是不会买了,这个东西副厂的也没有多少钱,没必要折腾的不好看不放心吧?

网友:
把炸断的从正中间剪断 如果下次人品好炸断另一只脚 就可以拼接起来用 中间缠一圈胶布 地板上的螺丝拧紧和新的一样牢固

网友B:
我的450等直机的脚架用的都是DIY的,比原厂的要好用。
用细钢丝和不锈钢丝做的,弹性很好炸不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450等直机的脚架用的都是DIY的,比原厂的要好用。
用细钢丝和不锈钢丝做的,弹性很好炸不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