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四驱车马达用几A的有刷电调啊

楼主(2012-03-03):
如题

网友A:
貌似不用电调。。。。直接电池供电。。。不需要提供变速的,就不需要电调

网友B:
我觉得那 功率比较 少 5A 差不多了 用 个 舵机的 电路板改 换个 大电流的 mos 管 就 ok

网友C(2012-04-12):
lz是想改装吧,用20a有刷双向,淘宝搜,45左右~

网友C:
ls汗腺发达,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