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3):
最近迷上航模,自已想做个舵机,但现在出问题了,也不知道如何解决,在此向高人指点迷经
          我现在也不知道自已的方案行不行得通,我是用ATTINY13单片机,通过AD采样电位器的模拟信号,再以外部中断测PWM信号脉宽,数据处理后对比,
如果AD>PWM,电机正转
      AD<PWM,电机反转
      AD=PWM,电机停止
不过现在每当输入一个指定的PWM信号后,当电机运行到AD=PWM这个点时,电机就抖的厉害,左右摆动,如果将电机转速调下来,电机不抖了,但转速又太慢了,
现在的感觉像是束手无策,不知大家有何高见!谢!

网友:
需要保密吗?为何不见电路图和实物的照片……

只有文字、没有你设计(或采用)的那个控制/驱动电路和马达减速机构是什么样的图纸、图片,神仙也没法帮你破解迷津不是?
从你的描述来看,我的猜测是:比例反馈电位器没有加消振阻尼电容而引发的振荡。
试分析原因如下:
AD>PWM——马达驱动输出正向电压——马达高速正转——AD逐渐=PWM——马达驱动电路关闭输出——但,由于马达转子存在惯性,故带动反馈电位器中心抽头偏离指定点,使得即刻的AD<PWM——马达驱动输出反向电压——马达高速反转——AD逐渐=PWM——马达驱动电路关闭输出——再次出现反馈电位器中心抽头偏离指定点……如此往复,产生了抖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个阻尼电容就能解决吗?能加你QQ吗?加我的也行471878656,电路图还没画,只是随手把元器件焊在万能板上的,我把电路和程序发给你给我参考考,新手上路,请多多指教,非常感谢!

网友B:
技术贴,值得关注,我也想了解解决方案,是不是允许信号对比有些微小的差距(会产生不应区)?这样能不能减少抖动?还有电机的驱动电压是开关型控制还是需要PWM控制,占空比根据信号对比的差值决定,也就是快到达了减速,好像又会影响到到达位置附近的扭矩,纠结,瞎想的,还是请真正了解舵机控制电路的高手回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技术贴,值得关注,我也想了解解决方案,是不是允许信号对比有些微小的差距(会产生不应区)?这样能不能减少抖动?还有电机的驱动电压是开关型控制还是需要PWM控制,占空比根据信号对比的差值决定,也就是快到达了减 ...

常见的、非无刷舵机里的有刷马达驱动电路,均为H桥式驱动。其内部电路施加于有刷马达的是直流电压,没有采用PWM模式。

网友:
谢楼上!那么现在单片机主控芯片的所谓数码舵机也是全电压驱动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的,数码舵机或数字舵机里的单片机,只负责处理接收机给予的PWM信号、舵臂位置检测电位器给予电压信号。
单片机与舵机马达驱动电路的连接端口,输出的是直流电平信号。
因此,驱动舵机马达的是直流电压,不是pwm驱动模式。

网友(2012-04-27):
你还有一段路要走,没想象那么简单 ,也没那么难。
玩玩可以,要好用不易。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有何高见???

网友:
舵机是经典的闭环伺服系统

因此要想做好,是需要下点功夫的!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学习自动控制系统绝佳的机会。控制系统涉及基本的:电流环、电压环和位置环的控制;麻雀虽小五脏俱全!折腾一下还是很有意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