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装好ZYX三轴的450,今天试飞失败求解

楼主(2012-03-03):
刚刚小区试飞装上ZYX的450,试飞失败,IDLE模式下小航线,突然飞机狂抖,油门是80%一条直线,降低高度后抖动消失,切熄火降落后,检查大桨夹有些松动,现在判断不出刚刚是要射桨还是ZYX故障导致抖动,求解。

网友A:
估计是要射,要是感度高了,一开始就会狂抖!

网友:
没射的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要射,要是感度高了,一开始就会狂抖!

我也感觉是要射桨,因为一开始一切正常,突然狂抖应该是射桨前桨夹较大震动引起的陀螺仪回调,一会儿拆开看希望能证明。

网友:
标题

我的间歇抖,照样3d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也感觉是要射桨,因为一开始一切正常,突然狂抖应该是射桨前桨夹较大震动引起的陀螺仪回调,一会儿拆开看希望能证明。

下面是刚刚拆下来的横轴螺丝,手有点抖拍时,但我感觉一个螺丝已经滑丝了,照片拍不出来的是,两个螺丝放在一起对比,那个有点滑丝的螺丝,有一点微微的弯曲,就在滑丝的那个部位。

你们看看是否是这样。

网友:
拍照技术一流!

网友:
这个螺丝好危险。

网友:
换外丝的吧,我买新机都是果断换外丝的,这种太危险!

网友:
 射了就好看了

网友:
相机真好,螺纹都可以拍出来,太佩服了

网友:
先试试降低斜盘的P感度,横轴和螺丝都换掉

网友:
外丝保险

网友:
感度可能高了,类似金鱼尾的效果

楼主:
最新情况
换了螺丝以后,出去又飞了6块电,切IDLE以后,如果悬停飞机很稳,如果航线,一般一个圆周下来又会出现扭动,上下急拉,偶尔会出现扭动,3D向后翻滚一圈,出现扭动,因此目前估计:早上怀疑要射桨,现在看不是根本原因,但是那颗螺丝的确滑丝了,如果不换必射无疑,更换螺丝以后仍然发生扭动现象,估计是hs987654321和小饭团两位老师说的,感度问题。今天不打算去飞了,北京现在禁飞,招来警察可不是好玩的。等两*以后可以飞行了再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