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0CG 2.4G 设置电脑模拟器怎样设置?

楼主(2012-03-03):
futaba 10CG 2.4G 设置电脑
模拟器
怎样设置?请教用过的模友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没用过10CG的飘过

网友B:
俺电脑认不出来,不知道是狗的事还是控的事。

楼主:
是啊!不知道是什么问题?您也是这样吗?

楼主:
还有其他模友可以解答吗?

网友B:
是不是cg的原因不能输出ppm信号?cp是可以的。貌似模拟器只认ppm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不太清楚啊

网友C:
你的遥控器要先开机,然后才可以把线接入!
另外,遥控器要设定到固定翼的模式,才可以使用,详细不懂,可以加我 奥索QQ:12053 85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