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2-03-03):
菜鸟问一下老大们,模型用的
发动机
是按照什么分的等级啊?想21级45级等等,怎么区分它们?

网友A:
发动机是按汽缸工作容积划分等级。LZ说的21、45就是0.21和0.45立方英寸,换算成公制单位就是3.5CC和7.5CC。
不仅模型发动机是这样划分级别,实际所有的发动机都是这样划分的。比如汽车的1.8、2.0、2.5排量,亦即发动机工作容积为1.8、2.0、2.5升。仅仅只是单位略有不同而已,不同行业都选择合适自己的单位来方便表述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

网友B(2013-01-04):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