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铝阳极的染料哪里买????

楼主(2012-03-03):
哪位做过的兄弟染料哪里买?(今天去化工店问过没有只有食品的染色料要好几百一瓶)可以用一般的钢笔黑墨水不???如果可以要多少浓度啊?是直接用还是用水开!!效果好不好!~ 跪谢!

网友:
我在淘宝买的,不是在天津那家买的(买少了他家不愿意发货,试问做DIY用得了多少?),是在另一家买的,但是他家没有放在店铺里卖,我也是多方寻找才找到他家的,人很不错!

网友:
喷墨打印机的墨水行不?瓶装那种不贵

网友A:
化工店就有 你别问染料 你要告诉他染料的化学名 比如硒素黄等 化学指示剂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另一家是哪家啊?谢谢

网友:
大伙儿团一次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化工店就有 你别问染料 你要告诉他染料的化学名 比如硒素黄等 化学指示剂

问题 知道什么化学名。。就是可以染黑就行

网友:
看过有人用绿茶水!

网友(2012-12-17):
我用喷墨打印机墨水试过可以,但是墨色染出不效果不好,估计非得是专用染料,其它的颜色染出来很漂亮,但有一点变色!如果有专门染料的淘宝请告之一下,在此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