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炸了一下 就飞不起来了 怎么回事?

楼主(2012-03-03):
JJ是 华科尔的V120D02S

一米高左右的时候碰到了树,瞬间砍断了树枝,小炸了一下,没什么损伤,但是JJ飞不起来了,主旋翼风都向上了。。。油门一加 JJ 逆时针旋转,,,

这个是怎么回事。。。

该调哪里    怎么调呢?          新手,求详细说明  谢谢各位~~~

网友A:
用力潜水吧!慢慢你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力潜水吧!慢慢你就会了!

当前是求问题解决方法啊。。。

网友:
根据多年潜水经验,高人一般深夜上线

网友:
风向上吹。证明你螺距反了。。看看控上的通道有没有反。没有d02s。不知道怎么具体说。找高手回答你吧。。

网友:
把电机线拔掉,推油。看看你的螺距是怎么回事。
再查查连杆。对了检查舵机,看有没有扫齿,扫了TB换齿。舵机60有点儿~齿一套3米。呵呵

网友:
 说明负螺距,斜盘舵机可能完蛋了,逆时针自旋说明尾巴不受控制,尾传动轴或者齿轮坏了,尾舵机坏了!多潜水,别急着飞,这个算是航模了,6通不是玩具了

网友:
都砍樹了,還算小炸嗎?

网友:
检查斜盘舵机,估计舵臂位置错误了,拔电机线推油门看螺距是否正常。

网友:
不是小问题,这个要检查的地方太多了。如7楼所说,02s不是玩具,是航模了。整个就是以航模的标准维护。基础知识不足还以修九鹰260,911那种级别的经验是没法修的。而且解释都很难解释

网友:
这么小的机身,上无副翼 轴转,精度之高。。小炸一下都有影响。。
还是Cp 系列构造简单些。

网友B:
華垃圾高興地連覺都睡不着了。。。
又來一個上賊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華垃圾高興地連覺都睡不着了。。。
又來一個上賊船的。。。。
要是飞450撞树,摔下来。玩过450的来说说要修多少钱。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还真跟华的100级别炸一次成本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