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JM320B的托板丝杆

楼主(2012-03-03):
有用过CJM320B车床的师傅吗?为什么丝杆很容易磨损?里面的螺母是黄铜的。磨损很快尤其是在切断时根本就无法控制。厂家原配的丝杆也很贵,而且也不耐用。 哪位师傅有好的处理方法。能换成滚珠丝杆吗?要什么型号的啊?

网友A:
干脆你把中托板以上全部换成线轨xy滑台的 方便 数控控制 因为滚珠丝杆不能自锁的 用滚珠丝杆就要数控才方便 比如网上很多那种240x240的thkdv滑台等 或者tb还有定制线轨滑台的 你这么爽的床子 回转足够高 很好更换部件 根本不用破坏原来的结构就能换上新的中托板( 径向进给) 小托板(轴向进给)

网友B:
我也想知道,过来看看!!

网友C:
用小车的螺旋千斤顶里面的丝杆螺母试改一下,那个的螺纹耐用,都是淬过火的,并且接近矩形螺纹,比较耐磨

楼主:
楼上说的是什么小车千斤顶啊?螺母耐用了不知道原来的丝杆还行吗?他们的螺距一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