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电池插头在哪买?

楼主(2012-03-03):
在男孩那买了大伟力的电池
但是电池插口是正方形
我原来那个是圆的   找遍电子市场都找不到啊
广州哪里有卖啊  救命啊

网友:
解放北陶街一带有很多卖接插件的店铺,应该能买到的。

网友:
 万能的淘宝去找吧

网友:
唔要得五得

网友A:
两头都换成JST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大卫   是不是西门口附近的淘淘街啊?  说清楚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卫   是不是西门口附近的淘淘街啊?  说清楚点

是的,在那附近,在解放中路和惠福西路很多店铺卖接插件的,你拿着样板去对着买。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两头都换成JST得了

正解。
TB卖2元一对带电线的。
这不是模型专用的,一般电子配件店子也会有零售,也很便宜。
大911上还有on/off开关制的,要先关制后才可插电。

公头换入飞机,母头驳电池。
更可用B6充电,快很多的。

剪线,先套入热缩管,红黑对色,焊接,
拉热缩管套进焊接位,用热风机吹至缩紧。
用带线的JST插头最快捷简单。

如把电池用魔术贴加魔术索带改装在头罩底下还可以:
(1)  方便户外换电续飞。
(2)  可改用其他型状、不同电量的锂电。
(3)  大风时可把电移前会更抗风。
(但如换上随盒附带的反桨玩倒飞的时候,
还是最好用原厂的电池舱提高重心)

陈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正解。
TB卖2元一对带电线的。
这不是模型专用的,一般电子配件店子也会有零售,也很便宜。
大911上还有on/off开关制的,要先关制后才可插电。

公头换入飞机,母头驳电池。
更可用B6充电,快很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