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小渔船(NAXOS)的另类做法~(24日更新渔网)增加试航视频~完工~!

楼主(2012-03-03):
首先感谢世海论坛的 robornic  提供的图纸 第一眼看到该船时就喜欢上了  无
奈手头还没有多少木工工具  想要做木头船有些费事  就想到先用纸做一艘小比
列的实验船  30CM不到的小纸船外面再糊一层玻璃钢强度应该没有问题  既然想
到了就立马打出图纸开工  ~~用A4的图纸刚好达到我的标准

照片

用硬纸板剪出图纸

用硬纸板剪出图纸

照片

开始糊船身1

开始糊船身1

照片

开始糊船身2

开始糊船身2

照片

开始糊船身3

开始糊船身3

照片

开始糊船身4

开始糊船身4

楼主:
粘好的船体  由于肋骨的纸板没有选好  密度比较低 偏软 不过既然是实验船 那就吸取教训吧 当总结经验了

照片

粘好的船体1

粘好的船体1

照片

粘好的船体2

粘好的船体2

照片

粘好的船体3

粘好的船体3

照片

内部情况

内部情况

照片

内部情况1

内部情况1

照片

粘好的船体4

粘好的船体4

照片

看看重量

看看重量

网友:
是厉害啊。不过你买张很差劲的3夹板去做也比这样要好的多啊,一张板估计也就是三四十块钱。你这样表面又不能处理,糊好玻璃钢后凹凸不平,这样事后处理很费事啊。如果是夹板做船体可预先打磨好凹凸不平或是菱角等处进行处理,然后再将船体糊玻璃纤维布,处理就会容易的多。若果是要做油漆,不糊玻璃纤维也可以了。

楼主:
我家三合板也有的  主要手头上的工具不多  做条木头船比较费劲  以前做了两条有点怕了  锯肋骨 蒙皮 糊玻璃钢 挂腻子 油漆  现在想弄简单些  所以就选了纸这种比较好加工的材料了  只要一把剪刀就够了
糊了玻璃布上去了   重量也增加了近一倍  到时候千万别超重啊 ~~~
称烘干玻璃钢的时候  做好了舵 用铜片焊的  浆用的18MM的四叶浆  刚刚好
电机本来选用130了  通电试了下  发现轴系里灌了黄油后 2S电压不够高  带10V的130电机不给力啊  后来换了280电机  38G啊   好重啊~~~

照片

糊好的玻璃布

糊好的玻璃布

照片

在烘干ING。。。

在烘干ING。。。

照片

糊好后的重量

糊好后的重量

照片

船舵

船舵

照片

18MM船桨

18MM船桨

照片

加上设备看重量

加上设备看重量

楼主:
画好水线   固定设备   下水看配重

楼主:
这段时间做了上层建筑   用电话卡糊的    做好了桅杆   用骨肉相连的杆子做的    拉线花了好些功夫

楼主:
做了点美化   现在就差渔网还没做了   现在正在动脑经渔网用什么材料来做

网友:
好!不看材料,就看理想。

网友:
很可爱的小船

网友:
纸船也不错,可爱

楼主:
忍不住出去试航了    下着小雨    更有韵味   哈哈

网友:
 好一只小鱼船

楼主(2012-04-24):
想了老长一段时间    后来无意中看到一块纱布   发现用这个来做渔网比较合适
先剪好尺寸    再用丙烯颜料上色    装船    加上了渔网更加有范了    什么时候出发捕鱼去~~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渔网做法

网友:
强大,,求图纸   。。99688045@qq.com

网友:
求A4图纸,万分感谢  finny2003@163.com

网友:
看来楼主是做静态的了  各种漆都有  看TS插头上的漆 应该是喷笔喷的

网友:
这个要顶一下

楼主:
直接上图纸吧   是世海论坛的 robornic  提供的图纸

网友:
也在做这船,看到楼主作品很受启发

网友:
好手艺,果然是另类的做法

网友(2013-10-31):
糊了几层玻璃布啊

网友:
好友爱的样子

网友:
必须要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