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千元配个靠谱的250级的室内机,有没可能?

楼主(2012-03-03):
想千元配个靠谱的250级的室内机,有没可能?
手里有8fg+接收,换小姨子剩下的GY650
其他新配,千元内能搞定不?
主要是空机比较头疼,飞越不产空机,亚拓又贵…

楼主:
100级就不考虑了,玩了几个
感觉太小,观赏性有点缺乏

网友A:
1000不带控相当宽裕了啊,CX空机不错

网友B:
九鹰吧六通

网友C:
应该不难吧,只是JJ想要那么好飞就不太行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但是还没人给出具体空机品牌啊。。 最好淘宝可以搜到

网友D:
控和接收都有连650都有了那1000很充裕啊~~几乎随便你怎么配了,便宜点么不是有飞越的250么。连配件都能买齐了。
至于地板说什么九鹰的六通~~绝对绝对不要考虑~垃圾,及其失败的一款产品

网友E:
飞越的250?

网友F:
钱足够了,技术够吗?
250室内还是有压力的,建议谨慎。
入了250想室内,又出了人留。

网友:
lz注意,如果你理解的250在室内飞,那么450可能比你理解的更好飞。
如果你不理解上面一句话,那我推荐你买个双桨,还真和250差不多大

网友G:
250...呵呵,可不是什麽省油的燈。(包括宇宙牌)

网友H:
我的感觉是250比450好修多了
可能我玩透了吧,天龙的250不错,只要335,关键词 CX250,你懂得,先玩烂有副翼,随时改无副翼,用普通小姨子就可以爽飞,好调好飞,4个舵机我选的是格宁D905锁尾,北田DF213斜盘,一共大概220左右,一共550,满打满算600元,找零有400,活活

网友I:
回复 网友J:
这位朋友好像经验非常丰富。虚心请教一个问题~~
本人只有3.3×4米的室内飞行空间。目前在飞X2,有点贼。差不多飞10次小炸一次(每次都能及时切熄火)。而且只敢超低空对尾悬停,不敢做其他动作。
想换成450pro,还在同样的地方飞,是更好飞还是更难飞?

楼主:
回复 网友J:
450出勤率太低了,一星期难飞一次
250起码可以在客厅练悬停,当然这个是设想。

网友A:
同样场地肯定250好飞啊,450只是缩放到250回显得比较稳

网友I:
回复 网友A:
 都说小飞机贼,个人认为是“推重比”小飞机比大飞机大的多。倾斜同样的角度时,小飞比大飞机加速快的多,一个很小的倾斜都能造成很快的加速,所以显得很贼。就怕450缩小到250后也是一样的贼~~

网友K:
CX250只是比SKYA的稍强点,基本上是一样的东西,cx250稍好一点,比如尾管厚一点。
回来要想飞的稳还是要换配件,十字盘,还有一些轴承,sf臂之类的看情况,质量很不稳定。
这东西一炸就满地找牙,一定要换外丝横轴。

网友:
外丝横轴是什么?上图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I:

没飞过x2,猜想不会好太多与250,但是无副翼的肯定稳,(虽然我对无副翼没有好感,感觉一个是用键盘,一个是用方向盘玩赛车游戏)

这样来看,您说的尺寸就是一般房间的尺寸,不会一点东西都没有吧,超低空悬停漂移很难搞啊!

有了无副翼,根本没法从“蛙跳”入手了,上来就得拉起来,起来后,错舵就是炸鸡,

如果是错舵,那你换450一样不好悬停,但是如果是贼,那就好飞。

我个人开始4#3悬停后,上450悬停,直接是在一米范围内悬停。

就是说一般不管飞机多大,你小飞机能悬停的范围和大飞机一样大。不包含911

网友:
回复 楼主:

哎,想用250在客厅练,不知道你想练什么

还真不如挑个最小的六通玩玩,牌子不说了。

如果你家客厅是十来米的,那你每天扔垃圾,扔的你也烦啊!

网友:
回复 网友J:

  多谢 等X2室内学会对头和自旋悬停就入450 或者500

网友:
CP实际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