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介绍一台能干紫铜和铁的CNC。长期干紫铜用什么主轴合适

楼主(2012-03-03):
本人是新手想找一台能干紫铜的CNC学习学习!行程要3040。3030或2030的Z轴在80左右!现在大多数上型CNC都是以二手美国E240为主,不知这个能长时间干铜不!有什么更好的价格比较好的主轴

网友:
二手美国E240是考虑钱的结果,你不在乎钱的话,好主轴多如牛毛,当然是比二手美国E240好的

网友:
我们主要铣铜极的雕刻机用星辰主轴,380V,最高转速21000.光刀用12000转。

网友A:
也想知道,还想知道水冷主轴真的是用水冷却吗?那冷却水要怎样散热呢,注塑就有冷却塔来散,小小的雕刻机应该不用吧?
还是用油冷却呢,居我所知水道久了后会有水污,那如何清洗呢?

网友:
真的是用水冷却

2.4W转,不是小数目啊~热量大部分来自轴承啊~

水垢很难去除。

网友:
那冷却水只是循环这样流动,不用对水加散热塔之类的东西散热吗?

网友:
散热塔。。好像有点。。。(散热排之类就较了),一上潜水泵+一只桶,不过有条件最好不要加水,弄封闭的,像电脑的水冷,寿命长点。

网友:
封闭不大行吧?水热了后蒸发的,那会有鼓气

网友:
 ,当然, 要有个水槽,不是真的“封闭”,相对前面说的 一泵——一桶 而言~

网友:
怕水垢,买一箱纯净水,别买矿泉水,我买的汇源的,一半箱不到就够用了,搞个储物箱装上,还行

楼主:
水冷。看上面的方法。如果单一泵一桶水长时间工作不成问题的话。按电脑水冷方案不错,水路全密封 用个个大水箱-水泵-水冷排(上面加电脑12CM风扇散热)-水冷主轴然后再回到水箱不断循环。用蒸馏水不会有水垢!如果水路不封好。长时间用一样会有尘垢!

还是老话。1000左右的水冷主轴干紫铜。有那个比较好的

网友:
那还想请问一下就是1.5K的水冷主轴,经主轴后流出来的水有多少度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水冷。看上面的方法。如果单一泵一桶水长时间工作不成问题的话。按电脑水冷方案不错,水路全密封 用个个大水箱-水泵-水冷排(上面加电脑12CM风扇散热)-水冷主轴然后再回到水箱不断循环。用蒸馏水不会有水垢!如果水 ...

用汽车水箱的冷冻液怎么样?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也想知道,还想知道水冷主轴真的是用水冷却吗?那冷却水要怎样散热呢,注塑就有冷却塔来散,小小的雕刻机应该不用吧?
还是用油冷却呢,居我所知水道久了后会有水污,那如何清洗呢?

工业上的水冷有专用的水冷箱特别是高速主轴水箱带制冷设备还有水压,外界温度,入水温度,:出水温度检测如果用气压密封还有气压检测,国产这样的主轴一套七千左右一点五个千瓦最高六万转左右抱轴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汽车水箱的冷冻液怎么样?

用在汽车的是防冻液,这个主要是冰点低,沸点高,有防腐蚀和防锈。但是有毒的,还有一个是有色用久一样垢。所以汽车都要定时清使水箱!但可以和纯水兑开。主要用到他的防腐蚀和防锈,电脑水冷液有好多人都是用这个兑!

网友:
这个这是水冷主轴的专用水冷箱配套使用主轴一千五百瓦这个一千瓦制冷就是一千五百瓦

楼主:
 我明明发的是CNC的问题。现在怎么变成水冷主轴散热问题了!!用自来水,水垢会很多的水中多多小小也有化学成份会有小量腐蚀。不过水冷轴里面的水道我不清楚也不知是怎么材料,但要是用过电脑水冷的话绝对没人会用自来水,结水垢后散热量大大减小,水道小的话还会堵住水流量越来越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明明发的是CNC的问题。现在怎么变成水冷主轴散热问题了!!用自来水,水垢会很多的水中多多小小也有化学成份会有小量腐蚀。不过水冷轴里面的水道我不清楚也不知是怎么材料,但要是用过电脑水冷的话绝对没人 ...

这个是你那问题的廷伸问题,干紫铜不上高速可不行,紫铜太软不上高速会有抢刀现象对精度有影响

网友:
车过紫铜  不好弄 粘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