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禅思几大焦点问题~望官方解释?

楼主(2012-03-03):
1,禅思的重量以及尺寸规格
2,禅思是否支持单独一个遥控器独立控制,如果支持是如何实现的,比如舵机可以插到接收机上,禅思又是如何转换为接收机插口获取信号的
3,禅思是否有增稳和非增稳模式切换
4,禅思的增稳是依靠自身陀螺修正还是抽取imu信号,如果抽取imu信号,那么云台整体晃动而imu不晃动的话,云台是不会增稳的,关注此问题
5,禅思的驱动供电系统来源哪里,来自飞控供电还是独立供电,多少V供电
6,禅思增稳最大重量的摄影器材有没有规定,比如挂5D2就会烧掉电机等。。
7,禅思的视频里貌似看到了方向锁定功能,方向轴也带增稳还是方向锁定?还是云台手在操控方向。求解

网友A:
定价和发售日期都有了,相关细节不用遮遮掩掩的聊吧。。。重量、承重、续航时间等等细节

我关心的是售后问题,都是dji的产品了,出现质量问题导致的坠机事故,相关损失是否由dji承担?

网友:
真心希望大疆能认真对待大家的一点点要求

网友:
这些问题了得

倒是对那个控制精度0.05 °(真实定位精度??) 比较感兴趣  ,内部采用了 DDM 驱动,莫非应用了类似交流伺服电机+编码器+电子细分的结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价和发售日期都有了,相关细节不用遮遮掩掩的聊吧。。。重量、承重、续航时间等等细节

我关心的是售后问题,都是dji的产品了,出现质量问题导致的坠机事故,相关损失是否由dji承担?

航拍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      钱你找了  风险DJI 承担   你觉得可能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航拍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 说得好  全国100个从事航拍产业的,只有10个人赚到了钱,9个是卖器材的,1个是干航拍有后台的。永远不够的预算,永远无底的投入,永远攻克不完的技术难题,永远大不起来的市场,永远极大的风险。 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谨慎入行!

网友:
楼上的,禅思云台是一个闭环控制增稳系统,说白了就是云台专门有一个随动的imu,来检测云台的姿态,这个云台的imu通过can总线和飞控连接。这样就能跟飞控自带的imu的数据进行对比,更加精确的控制云台的姿态,有后续就能实现像云台兴趣点凝视等功能。不知道我知否说的明白。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对你的回复表示赞扬,回复的很到位,其次我对我的问题补充和完善一下,以免你误解。问题3里面你说到我为什么不用增稳模式呢,是这样的横滚轴有时候不要求一直水平的,我也许想达到一个扭转的画面效果,不知增稳模 ...

云台的三个轴都是可以单独操作的,增稳并不是稳到水平位置,而是稳定其当前姿态.您可以操作roll轴到45度位置,云台就会一直保持在45度.您也可以让roll轴旋转着拍视频,在旋转过程中,roll的转速都是平滑的,而且会将高低频都动消除掉,让您获得一个流畅视频.
最后一点,禅思的减震是官方设计好的,包括材料和安装方式.云台和飞控的算法已经将您提到的晃动问题考虑在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航拍有风险 入行需谨慎 说得好  全国100个从事航拍产业的,只有10个人赚到了钱,9个是卖器材的,1个是干航拍有后台的。永远不够的预算,永远无底的投入,永远攻克不完的技术难题,永远大不起来的市场,永 ...

经典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对你的回复表示赞扬,回复的很到位,其次我对我的问题补充和完善一下,以免你误解。问题3里面你说到我为什么不用增稳模式呢,是这样的横滚轴有时候不要求一直水平的,我也许想达到一个扭转的画面效果,不知增稳模 ...

增稳和横滚轴倾斜是没有冲突的,倾斜后还是需要增稳后才能保持画面稳定,稳定的概念不是仅限“水平”,如果不增稳的话虽然拍出的画面不会有太大问题(可以靠后期处理),但是就失去了禅思的最大优点

隔震这块也是大疆的一个卖点,通过演示视频可以看到汽油机的巨大震动完全没有传输到云台上来,云台的姿态(IMU)采集肯定是硬连接整合在云台上的,只是将姿态信号送回飞控因此可以用飞控来精准控制云台稳定

其实最经常用的功能就是PAN轴(水平轴)锁定与非锁定,起降和小半径转弯(原地掉头)的时候切非锁定即可,直线和大半径转弯都可以锁定在那里,由摄像师来独立配合控制瞄准拍摄目标

供电俺看到CINERON用的是CC BEC PRO,前几天JR260上是3S Lipo,这个应该是专门给驱动器供电的吧? 不同的云台驱动设计不一样,单反或者更大更重的摄像设备云台驱动力肯定需要更大更精准,CINERON的就是每轴双驱动器差分驱动的,微单、微电比较轻,每轴单驱动就可以了,俺乱猜的,呵呵

俺倒是很期待新版飞控固件里的云台功能会更加强大、更人性化,比如像picloc的云台go home(回起始位)功能:起降时云台一键归位防止过长的拍摄设备磕碰地面,还有一键关闭所有轴向增稳:防止云台意外乱动(当然如果大疆的云台没有乱动的可能那也就无需这个功能了,呵呵),还有14楼说的“凝视目标”功能,就可以随意绕目标刷锅了,哈哈,如果在目标上加上GPS定位,甚至还可以利用数传电台做跟踪拍摄移动目标功能,俺是不是要求太多了哈

楼主:
回复 网友C:

千红兄回答的比官方还丰富 不愧是高手哈

网友:
标题

又学习了,有了禅思我的gh2终于可以飞行了

网友:
下面这个视频就是Z15装在JR260汽油机上的实际效果啊,难道没看过?有部分细节哦,仔细看,呵呵

原帖见: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2758&extra=&page=1

网友:
千兄直接说就细节是什么行了嘛,俺眼睛不太好使

网友:
2分58秒处开始,仔细看脚架的震动,在对比画面的震动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