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组装好了,试飞时总是向左后飘

楼主(2012-03-03):
机架:FLYINGROBOT-550机架
飞控板:颐高N6-v2

电机:新西达A2212 KV1000电机
电调:MYSTCRY 密视锐防好盈程序30A 电调
桨:普通1045正反桨

现在试着离地飞,可是刚刚离地就向左后飘,我是应该调飞控板上的感度?还是调遥控上的微调?油门什么的要不要设置曲线??

网友:
回复 楼主:

遥控微调

楼主:
手机拍的,光线不好,改天重新拍了再上传个清楚的

网友:
调遥控上的微调试试,外场飞总是有点飘

楼主:
我找了个大房间飞的'现在苦于不知道怎么调'起飞后不是向左后飘就是向右后飘'感觉不是不足就是调过了'
什么样的情况下调飞控板上的感度呢

楼主:
看论坛上各位大大的四轴'真的很稳定啊'难道这块飞控不行吗?

网友:
没装GPS之类扎钉子,你想它飞起来定在那,需要不停打杆修正,要不干嘛还有悬停练习

楼主:
啊,原来是这样?还以为四轴都是能飞的很稳定的呢。。。。这个东西也要悬停练习吗??

网友:
配置很一般啊,应该整个配置800元左右

网友:
遥控微调 调了也没用,要飘一样还是接着飘,不停打摇杆,修正飞行姿态,使其保证大概的飞行高度和平稳度。

我是试过了,f和k的板子,都有飘的现象,篮球馆室内飞也飘。
个人认为,板子放置水平了,机架也放置水平了,板子上的芯片也贴片水平了,但芯片不一定放置是水平其功能就一定是水平的,几千大米的爱疯4控制四轴都会飘,手机稍微向飘的反方向倾斜点,四轴就水平了,更何况百元的飞控板,能用多好的芯片啊。个人肤浅意见,不代表对产品的评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