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菜鸟装水星的尾翼舵机安装的问题

楼主(2012-03-03):
尾翼的水平舵,用这个舵机臂可以么?上面红色圈住的地方紧贴住了,操作起来尾翼的活动幅度也小。是不是得用那个小的舵机臂(绿色的)?那样幅度岂不更小?

如果用绿色圈住的那个,是用外孔还是里孔?刚试了一下,外面的控连上尾杆后,尾杆和机身固定杆还是互相紧贴。

网友:
 改变下安装位置吧。紧贴不行的

楼主:
不紧贴的话,不就不牢固了吗

网友:
摇臂装外孔,干涉的话调整舵机位置……

网友:
用钢丝弯个角度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