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风扇的电机能做小车床的动力电机吗?

楼主(2012-03-03):
电风扇的电机能做小车床的动力电机吗?还能有其它什么用途?

网友:
不行吧,功率都不够。看发电的性能如何?

网友:
功率小点!一时想不汽能干嘛用来!

网友:
电机不能光看转速 ..要还看钮距和功率

楼主:
看了只能再D个电风扇

网友A:
那要看什么电风扇了

我们车间自己做的电风扇 电机是1.5KW 三相的 扇叶是钳工砸的 架子是角铁焊的 转起来要用东西压住 要不然满车间乱跑

还有个大的 电机更大 没铭牌不知道功率  六个扇叶 转起来山响  后来不知道谁砸了一个叶  居然不怎么响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什么电风扇了

我们车间自己做的电风扇 电机是1.5KW 三相的 扇叶是钳工砸的 架子是角铁焊的 转起来要用东西压住 要不然满车间乱跑

还有个大的 电机更大 没铭牌不知道功率  六个扇叶 转起来山响  后来不知 ...

拜托。电扇乱跑是你们钳工没把叶片砸好,一般电扇是不会自己跑的好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拜托。电扇乱跑是你们钳工没把叶片砸好,一般电扇是不会自己跑的好不好,

对头要不就成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