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解,休闲飞是什么发展路线呢?

楼主(2012-03-03):
论坛上很多大虾一开始就淳淳教诲,要怎样怎样.不过不同的人需求不同,强求所有人都成为高手也不现实.实际上,我只是想飞飞航线而已,对什么倒飞,杂技飞不感兴趣,也没那个闲工夫去练习.不知道论坛里像我这样的菜鸟玩家有多少?
迄今为止,买了一个华科尔CB100,发现这个机设计真的很失败,因为本身动力不行,还用金属机身,又采用重锤设计,感觉打舵反应真的比较慢,偏偏飞机飞得还挺快,所以不好操控,就卖掉了。
又买了一个九鹰260A,还不错,不过精度不行,飞的时候老是偏离航线,飞机还侧偏。炸了几次,平衡锤就断了。
现在看到V911挺火的,又买了一个V911,还不错,不过好像控制不太行,有点缓慢自旋。
去年还被SUVSUV大虾忽悠,买了华科尔的2801pro和无副翼接收,还有一堆200的零件,呵呵。现在水平不行,估计一飞就炸,还是先把4通练好再说吧。
打算在4通小鸡练好之后上6通小鸡,本人就是对小鸡情有独钟,因为胆小,大鸡太危险了。

网友:
有种东西叫模拟器
飞机越小越贼也越不好飞,模型就是慢慢玩的,玩的高兴就好,有时候没必要强迫自己

网友:
cb100  打舵反应比260块多了-  -
但是机身自重太大是致命问题

网友:
出了吧、我拿大911给你换、嘿嘿

网友A:
在下與樓主的想法相近,比較屬於休閒飛的路線。

簡單來說,在下有時在飛行的時候,有點像在放風箏。

就只是讓飛機在一個高度上懸停,就靜靜的看著它漂浮在那裏,靜靜的聽著旋翼發出的聲音...

在下覺得這樣,也是很愜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ls说的也很不错呢

网友(2012-07-26):
想法会变的玩航模的人,总不会停止向前,应为你的性格决定了闲不住。

网友:
折騰也是乐趣之ㄧ

网友B:
休闲飞

我也是喜欢休闲飞的。

年老入魔,眼朦手钝反应慢,
只喜欢玩玩电滑、油车、小四通电直、小四轴。
每个月只能去飞场玩两、三次.......开心就好。

陈伯

网友C:
450无副翼  练手简单配置帮忙看看行不行

KST 113MG金属齿轮高速数码舵机  65.00 *3
恒吉 MD732 金属数字锁尾舵机  130.00
飞越 Tarot Pentium-40A电调 100.00
450通用3S花牌 H2836 3860KV!  108
飞越 ZYX-S版3轴陀螺仪 ZYX-08 355
飞越 Tarot 450PRO V2 FBL空机  680

网友:
开心就好

网友:
开心,无须强求

网友:
我也是休闲飞。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450无副翼  练手简单配置帮忙看看行不行

KST 113MG金属齿轮高速数码舵机  65.00 *3
恒吉 MD732 金属数字锁尾舵机  130.00
飞越 Tarot Pentium-40A电调 100.00
450通用3S花牌 H2836 3860KV!  108
飞越 ZYX-S版 ...

这个电调必须换掉。加39买个飞越的好硬40A

网友(2012-09-10):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喜欢休闲飞的。

年老入魔,眼朦手钝反应慢,

您的留言對我啓發很大,表示感謝。呵呵
我現在決定一直玩四通單槳小飛機,像放風箏一樣,簡單、快樂、愜意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下與樓主的想法相近,比較屬於休閒飛的路線。

簡單來說,在下有時在飛行的時候,有點像在放風箏。

您好,您的留言對我對我決定購買四通小飛機啓發很大,開始有點從眾,人云亦雲,現在慢慢明白,像您說的,像放風箏一樣,簡單飛飛航線,玩玩懸停也挺好的。沒有時間、精力和財力搞升級、玩3D。簡單、快樂、愜意的飛飛小四通挺好,像陳伯前輩說的,休閒飛。呵呵

网友:
休闲最好锤子机,但楼主又嫌弃锤子机。
可见楼主休闲的要求比较高。买小六通吧。精度比2锤子机高得多!我练了四个月,正飞早就已经气定神闲,倒飞都没了压力,前提是苦练模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