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雕刻机 达人请教 雕刻误差问题!!

楼主(2012-03-03):
问题要从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说起:

       那晚我家有小偷光顾了,可以搬得动的东西差不多都给偷走了。
其中包括一套用来控制雕刻机的电脑。雕刻机用的是维宏卡。重新
配置了台电脑也装上可维宏卡(山寨货)。电脑与雕刻机能通信号。
雕刻机年代旧远。找不着他的参数文档了。)
脉冲参数我用了个土方法。
(实际尺寸除以设定尺寸的值乘以旧的脉冲当量的值来设置为新的脉冲当量)

在点动模式下:步进量1MM,我连点五次。测得实际值是5MM

但是在步进量为5MM的时候,我连一次。但测得的实际值只有3MM多一点点、

应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

还有一个问题:我用CAD画的一个二维图。例如是一个正方形。我用的是JD软件生成路径。
轮廓切割,雕刻深度是2MM。分层切割一次切入1MM.让机跑的时候,第一次切入较深。
第二次切入很浅,两次下来大概切入1.2MM左右。

这又是什么问题呢!

望各位 雕刻达人,雕帝,雕哥,雕神指教。。。。。。。

网友:
  啥丝杠??

还有  原来的电脑 用着没事??!!!

是不是 新维宏卡的事?? 输出丢脉冲??!!

网友A:
不懂,学习留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懂,学习留记号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一会试试

网友:
上图看下啊

网友:
应该是丢步,你调一下加速度和拐弯速度400和800

楼主:
故障基本解决了!
多谢帮助解决几位达哥~~

网友:
怎么弄好的说下

楼主:
按6,9楼两位前辈的提示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按6,9楼两位前辈的提示解决了!
呵呵,新装的系统,维宏卡软件设置都是默认,楼主直接用上了而已,不过一般都会去改下的,

网友:
加速度知道怎么设,可是拐弯速度在哪里设置呢,帮忙指点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