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叶发动起启动的问题

楼主(2012-03-03):
今天新买了一个铅酸 12V 7A的蓄
电池
,用来给启动器和电动油泵提供电力,启动器就是那种12V的。今天本打算磨车的,启动器套住桨套,接通电源,结果启动器带不动
发动机
。。郁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刚用B6给蓄电池充电,显示电池13V的电压,应该是买的电量呀。。。。哪位达人能告诉我为什么带不动发动机吗?在线等回复,谢谢各位了啊!

网友A:
没有虚接吗?

楼主:
虚接?启动器虚接蓄电池?没有呢。刚才我把发动机顶盖拆了,启动器带起来呼呼的转。顶盖装上去又带不动了。
我那发动机还没磨车呢,难道让我用手发动??我不会呀,好像也比较危险。。。。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虚接?启动器虚接蓄电池?没有呢。刚才我把发动机顶盖拆了,启动器带起来呼呼的转。顶盖装上去又带不动了。
我那发动机还没磨车呢,难道让我用手发动??我不会呀,好像也比较危险。。。。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B:
发动机是新的?没有用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用过呢,还没吃过油

网友B:
拆开看看 ..是不是启动器问题?

网友C:
我用120级别的瑞集启动器,供电使用3s的锂电池。启动52级别的三叶发动机,轻轻松松,没必要使用铅酸蓄电池,出门不方便太重了

网友D:
新机要先从火头孔滴进几毫升燃油,先别拧上火头,手拨几圈让燃油中的润滑油达到大小轴承曲轴连杆,再滴入些燃油用启动器带几秒,再装上火头启动试之。
要还带不动就是启动器有问题了。

网友E:
缸内油太多 启动也会有点困难

网友F:
用启动器也要有个方法:先把桨顺时针放到有点阻的位置,然后再用启动机启动,这样启动机和桨充分接触并靠惯性过上止点会容易启动的,如果不是在这个位置或有些富油,再加上所用的电的内阻比较大都会启动不了的。用几次以后你就会找到经验的。

网友G(2013-01-04):
新手上路,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