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电池,坏了一片啊,怎么办呢??

楼主(2012-03-03):
今天中午不小心 飞机从空中狠狠摔到了地上,电池就摔得里面三片电池都看见了,其中一片凹了进去,我充电的时候,充不进去啊!怀疑电池坏了一块,怎么办啊?难道快要100元的电池就这样报废了吗?

网友:
先检查是不是平衡线断了,实在不行就改2S电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不会改啊  我就是空闲玩下飞机 不是很专业的玩家啊!

网友:
不会改就扔了吧。

网友:
只能改2S了,就是把那片坏的拆了~

网友:
对,改2S的还有价值,不难,把电拆开琢磨一下。

网友:
不会改就找魔友帮忙。实在不行拿到修手机那修,前提是他会改2S。不过不划算。修好可能也不能担当大任

网友:
如果没有经验还是不要自己改,不小心电池会短路的。

网友:
改2S呀,实在不知道怎么改 ,,,就送人吧。。。

网友B:
很简单的啊,如果你在杭州就找我,我帮你改,或者你去电子市场买一块同型号的电芯(一块只要30块钱左右),修好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放着,到时候修其他电池的时候可以当配件。

网友:
还有就是出啦它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的啊,如果你在杭州就找我,我帮你改,或者你去电子市场买一块同型号的电芯(一块只要30块钱左右),修好它,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放着,到时候修其他电池的时候可以当配件。

不同电池内阻不同。组一起还是不推荐

网友:
其实改2S简单得要命,稍微有点中学物理电路知识,看一眼就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回复 楼主:

先把电放到3.80...放一段时间....或者日后会有同样的情况....再不然就买一个同样的4S..全体变两个3S

网友:
如果你是在广州的话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帮点小忙

网友:
3s改2s这么简单的事情~~~本来就是串联坏了一块变成2s串联即可,坏掉的那块扔掉。很难么

网友:
恭喜获得2S电池一块。

网友:
改2s就行,电池摔一下不着火就不错了。。

网友C:
就是该2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