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电机需要刹车吗????????

楼主(2012-03-03):
450飞机的需要设置
电机
刹车吗?
飞越的450M电机,每次小炸都扫大齿,可能是因为磁力小和转速过高(3800KV),炸鸡后还能听到电机在转的声音,大齿的牙被扫掉很多。
以前用的是亚托450M电机,电机的磁力很强,大炸小炸N次,从未扫大齿

网友A:
扫齿是你没有熄火或者收油

网友B:
炸机后电机还在转,是没有收油门吧,这样什么电机都会扫大齿的。

网友C:
可以搞刹车试试,反正直升机有单向轴承。

网友D:
用不到,电机刹车是直接驱动螺旋桨用的,如果收油绝对能马上停住。

网友E:
小桨好刹,直升机的大桨怎么刹,想烧电机呀!炸鸡马上切熄火油门是最有效保护电机的方法!扫齿很难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