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好小子试飞

楼主(2012-03-03):
动力配置
朗宇2216 KV1250
9060 桨
30A 中特威电调
2200MAH 3S X2

飞行视频地址
http://17173.tv.sohu.com/v/11/2/113/MTEzODU5NQ==
起落架没有安装好,所以降落时趴地了
2.12.3.4今天继续雨中试飞,
加装了尾轮,换了桨,1070E
因为桨大了一点,所以剪掉了一点成了 9.5 的
用2200MAH 30C 动力工厂的3S电,一个动力电一个配重
半油门平飞,飞了11分钟,降下来电池单片电压3.8V总电压11.4V。
试一下 载重,再多负载两个3S 2200MAH电池,
还是由一颗电池供电,半油门平飞,速度比没加负载快了一点点,
飞行9分半钟降落,电池单片电压3.74V

网友:
我拍的视频

网友:
爽啊、玩FPV.好小子、翼龙那个好?

网友:
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
降落很有意思啊,楼主很幽默

网友:
这个降落笑死我了!

网友:
和我经常降落的一样

网友:
啊哈哈哈,最后的这个降落很有喜感啊,来了个劈叉!

网友:
配重这么多?总重量达到了多少KG?

网友:
很好飞的,试过你就知

网友:
一降落就趴地上耍无赖了~~~~~

楼主:
这两天下雨,把飞控装到好小子里面了

好小子的内仓空间还是很宽裕的

装上空速管

电调

图传,手机对不上焦拍得不清楚

从后面看看仓内空间

第一代的 1-1 飞控 + 天地飞9通的 接收机

电流板

只等天晴,试飞了

网友:
那个降落,  累趴下了吧

楼主(2012-04-02):
今天录了一点OSD的画面,貌似桨震动得厉害了一点,呵呵

网友:
顶,楼主的技术也不错嘛

就是轮子太歪了,一压就趴下了,大小子在装怪,哈哈

楼主:
今天贴上视频,RD32拍的

楼主:
补发一些图

补发一些图

网友:
目视飞行吧

网友A:
哈哈 是不是我们肇庆这里的天鹅生产的1800好小子?我也入了架,不过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大风 装好一直没时间飞,楼主能上上你安装设备的详细图吗?上面几张图只看到飞控和空速管这些,摄像头没看到怎么装比较好?

还有没装FPV设备时,是不是尾巴很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 是不是我们肇庆这里的天鹅生产的1800好小子?我也入了架,不过这段时间不是下雨就是大风 装好一直没时间飞,楼主能上上你安装设备的详细图吗?上面几张图只看到飞控和空速管这些,摄像头没看到怎么装比较好?
...

摄像头直接绑在机头仓盖上,三架都是用带AV输出的录制设备

网友B:
弱弱的问:飞控控制方向的通道 是接方向舵还是副翼,另外FPV好小子可不可以不用副翼?谢谢!

网友:
我也非常想知道

非常先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飞控控制方向的通道 是接方向舵还是副翼,另外FPV好小子可不可以不用副翼?谢谢!

楼主(2012-05-02):
我是方向为主副翼为辅

网友(2012-06-02):
请问楼主  机机买回来有没有自己做加强。。。有意入一架

网友:
谢谢那么晚还回复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