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重复定位精度在0.05的进来,小弟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3):
这个0.05的单位是什么?

网友:
国内机加工一般习惯单位是毫米   0.05毫米 也叫 5丝 或者 5道

网友:
玩机械的,常识啊,多少多少的,不说也该是毫米啊,当然我指的是公制,GB的。。。

网友A:
伺服电机如何回原点啊?听说转一圈有个信号,用这个信号定位,具体如何人操作啊?安川的手册也没有说明,该不会由PLC完成这个功能吧?>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伺服电机如何回原点啊?听说转一圈有个信号,用这个信号定位,具体如何人操作啊?安川的手册也没有说明,该不会由PLC完成这个功能吧?>

那个叫z相信号他是伺服电机自身零点信号是与自身位置的原点信号与机床的机械原点关系不大,机床的机械原点信号是给机床的位置信息,只有伺服电机运作在绝对编码方式下才要把z相信号给系统,用来显示当前座标值,这种工作方式一般伺服要求有绝对式编码器,如日系电机中伺服电机工作在绝对值状态下须要在伺服中接入记忆电池以停电后记下伺服电机在停电前的位置信息,当系统重新启动后通过系统也能直接显示出当前的位置值,就算你停电后改变伺服电机的位置数据停电后也能在系统显示,如果每次停电后再开机都要返原点的那是增量式,系统就不须要去读取伺服的位置信息所以在这种状态下机床就只能通过设在某位置下的开关以此值为零以此作为加工数据的参照点,这种方式伺服本身只要系统给的脉冲和方向信号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