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微型发电机取代沉重的电池组,有没有市场

楼主(2012-03-03):
设计一个微型发
电机
通过减速齿轮连到
发动机
上,发电机输出的电能经过DC/DC稳压电路后,供给其他用设备。不知是否有市场。当然系统的重量必须控制到比
电池
组轻才有价值。

网友A:
空想没用,搞一个出来。
退很多步讲,谁会用一个复杂故障率高的东西来替换一种成熟稳定的产品。

网友B:
标题
估计没戏。发动机加上发电系统再加上所需要的燃料,再加上一套电动动力系统,这机要多重啊。即使能飞未必有直接用电或者直接用油方便。

网友C:
感觉像是一个油机带了一个发电机给自己供电一样

网友D:
不如研究核电池

楼主:
请大家指教一般的油动力飞机所载电气设备消耗的电能功率大概多少瓦

网友:
lz有没有考虑过发电机带来的动力损耗与电池重力带来的损耗哪个大 而且装了发电机还是得装电池的

网友E:
好像必须要先加电才起动发动机吧?先后次序搞错了。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研究下烧油的电瓶车呢? 用发动机给电瓶充电,电瓶给电机供电......

网友G:
楼主玩笑开大了,很简单的问题。
你骑自行车的时候愿意买一辆汽车在前面用绳子拉着你跑吗?

网友H:
发动机熄火怎么办?所有的操纵系统停电。

网友I:
我原来不知道
无人机还真有这么干的

网友J:
不是駡人是用這句形容馬上可了解..放屁是不用脫庫子的哦..

网友K:
好像是发动机带发电机,又好像是发动机带发动机,不知道楼主想说神马机,总之不管白鸡黑鸡,难叫的就是啃得鸡。

网友L:
发电、整流、稳压、存储 老大一堆东西了,会很重,效率呢?

网友M:
这东西有成熟产品,一般用在无人机上

网友N:
用发电机也必须要有电池,除非要长航时飞行用发动机充电,否则是不合算的.

楼主:
呵呵,各位高手想的比我周全
最初的想法是:
发动机带 螺旋桨 & 发电机;发电机 & 稳压 带用电设备
看来还有第二个方案:
发动机带 发电机;发电机 带 用电设备 & 电动机,电动机驱动螺旋桨 -----和电力推进的方案一样
11楼提到底发动机熄火的问题很在理,需要加一个小容量电池

网友O:
内燃机怎么保证不熄火是关键 怎么熄火后再重新启动也很关键

网友P:
打算用什么做发电机的动力呢?

网友:
发动机带 发电机;发电机 带 用电设备 & 电动机,电动机驱动螺旋桨

难道发动机直接带螺旋桨不行吗  真不知道现在的油机是怎么传动的

网友:
要推翻能量守恒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各位高手想的比我周全

最初的想法是:
       发动机带 螺旋桨 & 发电机;发电机 & 稳压 带用电设备

看来还有第二个方案:
       发动机带  发电机;发电机  带 用电设备 & 电动机,电动机驱动螺旋桨 ...

方案一。没什么好说的,稍微大点的机器都是这样的,磁电机负责启动,启动起来后就转作发电机,小的航模不划算,重量上。
方案二。非长航时大翼展的低速机不适用,同样是重量问题,索然整体转换效率较高,楼上有些朋友看法不全对,内燃机直驱螺旋桨效率不高,内燃机有最佳转速,最佳转速下油耗经济性最好,用来发电可大幅节省燃油消耗,就跟现在的很合动力汽车一样,缺点仍然是重,而且仍需要电池。

网友:
扫描鹰的就是这种

网友:
   太麻烦了,给个数据吧  一套系统(研发要钱)1万块左右.重量500克左右.  所以很有技术含量,很值钱的飞机可以用.要平白无故多一斤重量无所谓的飞机可以上.翼展两米以上吧.....但好像能耗比都上不去.,,,可以参考巴茨农场精神号(起飞重量5公斤).超长航时航模....以最低的能耗飞跃大西洋.http://de.wikipedia.org/wiki/TAM_5   超级航模长相其实不一定很酷

网友:
+

内燃机发电再由电动机驱动的模式比内燃机+变速箱的模式有优势。内燃机车有很多都是内燃机发电,电动机驱动的。内燃机要达到一定转速才能发挥最大扭力,而电动机一起动就能发挥最大扭力。而且发电机+电动机的重量要小于变速箱的重量。

网友:
看看楼主发过几个贴子就知道这个命题有多无聊. 既然内燃机都能发电了,干嘛不把能量直接用来驱动,还要转两道弯去损耗保贵的能量?

网友:
有没有想过如果发动机熄火怎么办

全机断电等着摔吗?

网友:
LZ,其实还有一个方案内燃机发电什么的太复杂了,你直接搞个内燃机绕橡筋的组合好了,飞机的动力由橡筋提供,发动机负责绕橡筋

网友:
电池组很重么?

网友:
太陽能好点

网友:
这个主要是效率的问题

网友(2012-04-08):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想想这些貌似无聊的问题对大脑开发有好处,有时候看似正确的常理往往会出乎意料的被打破,哪一项发明创造不是这样!

网友(2019-01-09):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研究下烧油的电瓶车呢?  用发动机给电瓶充电,电瓶给电机供电......

这种想法多少年来一直有人幻想过。都没有成功。原因很简单:能量守恒。

网友:
那可真会拿到诺贝尔奖。但是真的做不到。寄希望于电池革命性的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P:
打算用什么做发电机的动力呢?

想法真的很好。但是任何一个电源都有能积比的问题,比如铅酸的就不如锂电的能积比大。机械式的电源依然也有这个问题。追求大的能积比是大家共同的梦想,寄希望于材料科学的突破性成就吧。

网友:
谁把这么老的贴挖出来了?
记得有一架创纪录的飞机距离记录,飞了十几个小数记不清了
它上面就有发电机
飞行时间短的话就没必要了,下来可以换电池

网友:
你这直接多此一举
你想过没有,原本用一块电池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要多花钱去搞一个增加重量还有风险的发电系统出来?
另外发出来的电能质量怎么样,怕是光一个好点的带防浪涌、滤波、整流、降压等功能模块都买几个电池了。

网友:
磁点火,都淘汰了

网友:
很好的想法,油机很难用在多轴

网友:
卡罗拉双擎就是用了一部分这样的思路。
本田混合动力车,就完全是这样的结构了。
战舰上,特别先进的驱逐舰,用的就是全电驱动,用的就是这样的结构。
飞机上没用,因为飞机对于重量比较敏感,不划算。

网友:
做出来肯定有价值,重量应该是个瓶颈

网友:
作为科教器材有市场,
实际生活中使用几乎没有价值。

大型的有汽油发电机。
小型的有手摇发电机。
不大不小的,我们有UPS电源。有大容量的蓄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为什么不研究下烧油的电瓶车呢?  用发动机给电瓶充电,电瓶给电机供电......

这给还真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