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飞控+道翼+自己组装2P4S电池+行车记录仪组装完毕

楼主(2012-03-03):
整体图,左边是数传天线,右边是图传天线

两块自己组装的4S电池,15元一片,共计120元,重是重了点,但还算耐用,想想那么便宜也就忍了,普通一块3S就120了,这个两块4S才120,重点值吗?呵呵,要想自己组装电池记得买焊铝锡丝和大功率烙铁,有了这两样东西,非常easy。

自己用行车记录仪做的摄像头+录像机。在此不得不提一下,行车记录仪做航拍设备的个人总结:

优点:1、方便,和飞控共用电,插上4S,自动开机并开始录像。2、体积小,重量轻,不用检查存储卡的容量,录满后会自动删除最早时间的录像。3、最重要的还是性价比高,市场上什么清晰度的都有,可以尽情选择。
缺点:1、必须保留,插着原机带的电池做它自己的后备电源,否则时间会归零,设置的参数无法保存,最主要的它是按照2/5/10分钟自动保存的,如果没有后备电源当拔掉4S电源时最后一次的录像无法保存。2、按键比较鸡肋,我考虑了半天,怎么保留按键,最终还是没有保留,全部封到了蒙皮下。

买了,江南的空速传感器和电流传感器,空速按上了又拔了。因为我的夜航灯开关是用废舵机板改造的,用的飞控的第五通道,发现使能空速时,第五、六通道就不管用了,灯始终长亮,不使能空速,第五通道做控制灯的开关倒是十分惬意。提示一点一般的霹雳游侠灯都是12V的,用4S电源是需要降压的。电流传感器白买了,江南飞控第五版不支持电流传感器,留着吧,希望江南升级一下。

效果,它好像有十几种变化模式呢,效果非常满意,亮度也可以,要想更亮可以买不闪的,那个更亮。
黄色的是数传指示灯。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呀,非常整洁。。

网友:
飞机哪里买的?给个链接

网友:
求电池链接和制作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出名的道翼啊,淘宝商铺道无言就有了,1.66米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是一分二的电源线埋在了泡沫里面,外面看不出来

网友:
看见lz的电池位置,有些嫉妒了

我的电池已经靠近机翼前缘了,勉强把重心定住。
载机重量是多少?

网友:
看起来不错 哈

网友:
看来是要夜航啊,左右的灯颜色区分开比较好

网友:
老道的飞翼就是好,设备安装随意,掏个洞就可以埋里面,可以装很多设备,最后把皮一蒙,不显山漏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