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小子熟练后,可以上函道了吗??

楼主(2012-03-03):
感觉不会炸鸡了,所以说能飞函道啊?请老鸟指教啊!贤弟先谢过了!

网友:
   最好不要   先塞斯纳或别的小固定翼,好小子起步太低

网友:
差远了兄弟... 不是同一类的飞机...  速度怕你控制不来

网友:
 我这边有刚开始就直接飞涵道滴
 不知道他是不是天才

网友:
md赛斯纳10块电池后速度上马t45涵道,3块电没一次着陆是成功的,嘎嘎

网友:
最好再飞一下F22 T34这种机,没问题再上T45

网友:
没法说....看你的好小子降落怎样啰....如果降落已经很好了....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
一是飘下来的,另一是冲下来的,试试就知道

网友:
先飞飞 高速机···涵道机先上 X球  的红箭 速度适中 启蒙机··············嘿嘿

网友A:
 跨度太大了吧  我飘飘飞熟了上的塞斯纳  炸的爹娘都不认识

网友:
我就是飘飘以后直接涵道。

网友:
舵量小些,感觉除了速度快些,反应灵敏些,没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跨度太大了吧  我飘飘飞熟了上的塞斯纳  炸的爹娘都不认识

塞斯纳的爹娘还是塞斯纳

网友:
上个下单翼练习机再练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