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来发一个我做的飞刀

楼主(2012-03-03):
东西没啥,就觉得有两好处,一制作方便,二加工可完全使用车床,不必浪费铣刀和折磨小铣!刀杆直径16,用10mm的白钢,钻14.2的孔!可铣直径50mm,用在7016上效果很好,铣出来的平面度可以,但粗糙度一般!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照片

加工效果

加工效果

照片

加工效果

加工效果

网友:
继续努力。。。。。会有好结果。。。。

网友:
吃得太浅了啦~ 黑皮铁板要一刀把皮给干掉。

不然刀尖损得很快的哦。

网友:
白钢刀条,,,,磨好尖角,,,,,,很好的飞刀

网友:
自己都有车有铣的,还这么省事啊  车一个也没多长时间嘛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实用即可,粗细两根螺栓做的,很好用!又车又铣估计要花1天!

网友:
看到过一个视频,好象老外飞刀是夹在花盘上的,铣的东东有小饭锅那么大小
具体有点忘了

网友:
不错,就是丑了点

网友:
兄弟呀。我也是先做大刀然后改小刀。最后估计还要弄微型刀了。你这一上来就是划大圈。进刀0.3都够你喝一壶的。咱们的7016就是台钻啊
    不过大刀铣木头是没问题了。要是说铁 还是小刀耐着性子慢慢削吧。

真不知道咱们能提高7016的刚性。像烟囱一样在机头拉三根铁线可以吗

网友:
这个7016钻铣还是面对有色软金属适合些。当你望着厚大的铁块铁板就有种牙不硬啃不动的感觉。对铁10毫米以下的刀少量进刀中速偏高快摇托板效果就算将就了。尤其6毫米以下的刀还要更高点速度。但无论如何一次进刀量要小要慢慢体会。实在需要16毫米以上的刀铣削还是把机头摇到最低,工件直接放到台面上固定好才可以勉强小进刀铣削。对于机头上标注的面铣50来说进刀大于0.3真实不太现实了。可7016的标尺环最小又是1毫米单位
如果不加装卡尺真的要凭手感觉下刀了。
      幸好它也有好的一面。时而钻时而能铣铣。就是摇来摇去的到也挺费力。不知道在立柱顶加个减速马达能否胜任这个活计

网友:
实用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