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调恒温烙铁

楼主(2012-03-03):
买一台不如自制,享受DIY的乐趣及锻炼动手能力!

936烙铁芯,实测18v电压下1.3a电流,传感器输出25mv电压,初步判断为k型

普通内热式20W烙铁手柄

插入后刚刚的好

UBS线做焊台手柄线,废了一个手机充电器哦!

组装完工

化锡效果蛮不错的,共分5档调节温度。

稍后上电路图。还没画好

网友A:
 我想问个问题,那个烙铁尘如果不吸锡了,如何办?

网友:
放进焊锡膏中泡一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个问题,那个烙铁尘如果不吸锡了,如何办?

那刀片割掉那黑色的脏东西,上松香加锡,多搞几下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上面两位同志`~

网友:
我用最便宜的电烙铁  5块一支的    保温 + 调温的

网友:
期待电路图啊

网友:
充电器这么小的线,不知耐用吗?

网友:
好手艺  赞一个

网友:
请问:这个手柄是哪里买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