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折腾了,准备入手T8FG,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请大 ...
不想折腾了,准备入手T8FG,有什么需要注意的问题,请大家支招!

楼主(2012-03-03):
反复思量,还是准备把DX7出了,原厂接收不好买,山寨的不放心!
经反复考察,决定入手T8FG,行货!
请大家支招,哪里买比较放心?
还有飞小
电动固定翼
和450配什么兼容接收相对比较放心?
大电动就不考虑山寨接收了,还是原装放心!

网友A:
204822710进这个群。都是8FG的,想问啥问啥

网友B:
出DX7?请PM价格和成色,有意。这段急需一个控

网友C:
找个名气大点离家近点价格正常点的就行了。

网友D:
控怕摔O_o

网友E:
1、仔细研读说明书;2、向身边的老鸟多请教。

网友F:
FUTABA兼容接收机好像只有FrSky一家,而且也不便宜。

网友G:
DSM2控最大的优势就是山寨接收机便宜,何苦要放弃这个大优势呢。原厂接收机除了Spektrum原厂,还可以用JR原厂的RD721,这个至少目前看来是没有山寨品的,也不难买到。8FG好归好,原厂接收800多一个。兼容接收目前只有FRSKY在做,8通道的250左右一个,能买10个山寨AR6100E了。

网友H:
橘子8通接收也不错

网友G:
原帖由
3D狂人
于 2012-3-4 22:13 发表
橘子8通接收也不错
桔子的FASST接收机就是FRSKY的TFR8S穿了件桔色的马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