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关于lama V4改双发电固的问题?

楼主(2012-03-03):
我家有一台闲置的E-sky lama V4。自从有了九鹰260A就不玩它了。
但里面的四合一混控和180电机还是好的。

我想把设备改装成一架双发固定翼。180电机直驱最好配多大的桨(绝不能过热)?《航空模型》上说180电机配6x3过热。
我想从“我的飞行梦”上选一款正反桨,但掌柜也不清楚。

请大家务必留言

网友:
实践出真理。
有刷电机在不发热的情况下,我觉得用越大的桨越好。6030会发热,试试5030,估计5030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
因为如果无刷用小桨,拉力没多大,还增加了重量,无刷的优点我觉得就是大扭力。
不对的请高手指出

网友:
标题

出发点是好的,关键是——有多大意义呢?

楼主:
请回归主题——我的飞行梦上有合适的桨吗?
http://shop35397625.taobao.com/? ... Name=y&search=y

网友:
回复 楼主:

就5030吧。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lama v4设备的重量好像不轻,改个差速双发貌似翼展要比较大了,,会比较玩具的。个人意见,楼主倒不如留着,挺经典的一款双桨飞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太清楚,不过lama v4设备的重量好像不轻,改个差速双发貌似翼展要比较大了,,会比较玩具的。个人意见,楼主倒不如留着,挺经典的一款双桨飞机:)

共轴双桨的直鸡.改差速.转向上太灵敏了.不知道你的控能调比例不?你还不就改成共轴双桨牵引.还不用拉角...反扭作用下效果相当于副翼.其他的一个方向一个升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共轴双桨的直鸡.改差速.转向上太灵敏了.不知道你的控能调比例不?你还不就改成共轴双桨牵引.还不用拉角...反扭作用下效果相当于副翼.其他的一个方向一个升降...

这个主意貌似不错呀,值得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是想做架双发。双电调造价太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刷的可以一个电调并联,除非是差速。不知对不对?

网友:
你不是有lama了么.动力不是现成的么?

网友:
顶一个先祝你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想做架双发。双电调造价太高。

楼主大概没明白8楼的意思。借2张图说明共轴双桨改固定翼的这个思路,这样用现成的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