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ch3 lazycam导入DXF文件的问题

楼主(2012-03-03):
听说MACH3可以导入DXF格式的文件,但是要用LAZYCAM导入,用CAD画了个最简单的正方形,存为DXF格式,导入LAZYCAM时提示No Entities Found,上网查了下,没查到相关资料,难道是因为CAD图层设置的问题,或者只能导入3D图形?
其实我只需切割玻纤板,切些简单的平面图形。有模友说用ARTCAM就可以,但是我买的雕刻机不知道在AC里面怎么设置,卖家说他没用过AC,也不晓得,我表示很蛋疼

网友A:
ARTCAM只是在选择刀具的时候要考虑你机器的工作速度和原点位置,其它关系不大。另外cad文件导入ARTCAM时不能有中文文件名,目录也不能有中文

网友B:
楼下的来回答

网友C:
注意保存版本。选择低版本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