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UTABA t6j如何遥控LAMA?

楼主(2012-03-03):
是不是要改手什么的啊?遥控接收已经每个通道都插过舵机试过,是OK的
飞机是ESKY的020大LAMA,无法控制两个电机差速转向。且上螺旋桨转速远远高出下螺旋桨,下螺旋桨油门开到最大也转的很慢,,难道只能用原配遥控吗?谢谢
t6j说明书是英文的看不太懂

网友:
1,不需要改手,通道正确就行。2,电机差速不是在发射机上调,要调鸡鸡上的

网友A:
关键一点:接收机的3、4通道要顺序输出。
如果时序不对,LAMA的三合一就会出错。

网友:
应该是你的接收机与3合1不兼用的问题  我用J控正常使用1年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一点:接收机的3、4通道要顺序输出。
如果时序不对,LAMA的三合一就会出错。

好像确实是这样,用JR就可以控制LAMA,那有没有办法改改吗?谢谢

网友B:
LZ,若真的是遇到了“铜河”前辈所说的那种情况的话,哪唯有自己做一个“脉冲延时”(又叫“脉冲移位寄存器”)电路了!
呵呵!不好理解是吧?那就多说两句……
原配接收+原配控,接收机解码后送入混控板的脉冲时序是:先油门、后方向。(注解:时序=时间顺序)
略微再具体点:油门和方向,虽分两个通道送入混控板上的单片机,但从时间上来说,脉冲谁先谁后是有差别的,而单片机内的混控程序已限定了这两路信号必须一前一后。一旦颠倒过来,单片机内的程序就无法做出正确的运算,也就无法给出正确的指令信号。
现在,你用FUTABA t6j的情况,可能是脉冲的时序刚好颠倒——方向在前、油门在后,造成混控电路出现了“奇怪的故障”。

若一定要用FUTABA t6j来控制这架飞机的话,唯一的办法是:用时基IC、电阻和电容来做一个“脉冲延时电路”,加在方向输出接口和混控板方向输入接口之间。目的是让方向通道的脉冲延时,使方向脉冲迟于油门脉冲送入混控板。
附上如何制作“延时电路”的链接:http://circuit.eeworld.com.cn/view/1050/
能不能做成,全凭LZ的造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若真的是遇到了“铜河”前辈所说的那种情况的话,哪唯有自己做一个“脉冲延时”(又叫“脉冲移位寄存器”)电路了!
呵呵!不好理解是吧?那就多说两句……
原配接收+原配控,接收机解码后送入混控板的脉冲时序 ...

顶,真详细,好人啊,又让我学到不少了

网友:
你用原装接收是pcm的吧,换成ppm接收一切问题迎刃而解

网友(2024-01-30):
求助~有刷动力LANA共轴双桨直升机改2.4G遥控系统电机不转,两个LAMA原机的遥控系统是72M的还有一个是35M的,换成2.4G的接收机之后,两个舵机都正常工作,但是电机给油门一点反应都没有,改回原来的72M和35M就全都正常了,请问有没有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的。请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现在还在玩LAMA双桨机的实在是太少了。想当年我是玩这个的“高手”。在“铜河”兄弟的帮助下玩到了极致。现在70多岁了,现在的居住环境已经不适合玩了,但是一般的问题我还是可以帮忙解决的,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