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度盘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分度盘能加工齿轮吗?

楼主(2012-03-03):
分度盘的精度能达到多少?分度盘能加工齿轮吗?因为分度盘对于家用钻铣床面言比较轻,10寸150mm左右的有十几公斤,而最小的BS0-4寸分度头有23公斤左右,望指点.

网友A:
当然可以啊,精度不高的单件儿,  适当的夹具,辅助支撑,和盘铣刀或指状铣刀,可圆柱直齿和圆锥直齿。。。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分度盘精度能达到多少?哪个牌子的分度盘比较好?500mm*180mm的十字台面用盘面200mm的分度盘好还是150mm的盘面好?请不吝赐教

网友:
LZ 其实我没搞过,只是理论上讲,是可以的,分度头的我倒是 弄过,,,台面180宽, 感觉还是用150 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最小的分度头都20多公斤,加卡盘立起来30公分了吧

网友:
钟表车床   不 就是  直接加工齿轮吗     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wo又 没说我用的是这种家用洗,,我用万能回转头铣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没别的意思,只是想听您建议.用大床子自然分度设备选择的面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可以啊,精度不高的单件儿,  适当的夹具,辅助支撑,和盘铣刀或指状铣刀,可圆柱直齿和圆锥直齿。。。

网友:
精度不高什么都是玩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