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入了个铸铁雕刻机不会用,想从零开始学,希望大虾指点

楼主(2012-03-03):
我是个电子爱好者,喜欢动手做点功放之类玩意,以前在铝面板上打孔只能用手电钻,不美观,因此今年2月份从林大夫那买了铸铁小型数控雕铣机,主要拿来在铝板上开孔用,铝板一般1~3mm厚度。后面也许会雕下PCB。

但自己之前没有玩过雕刻机,AutoCAD软件也不会,上学的时候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机械制图还是会的,但只会手画不会在电脑上画。会一点photoshop。试了几天机器,雕了几个实例,但还是不会雕自己需要的面板。
现在想从零开始学习数控雕刻。请问各位,如果我只针对雕刻面板的需求,我必须学会AutoCAD软件么?AutoCAD画出的dxf图纸从ArtCAM转换成G代码,是否有移位的现象。
听说文泰雕刻软件会比AutoCAD简单易用,是这么回事么?我是希望有种可以支持拖放,所见即所得,那种简单易学的软件,那样我就可以快些雕出我要的面板。

此外,我的机器没有限位开关,我可否用在光轴两端加微动开关来实现,开关需要接到电控箱的哪个端子?

谢谢!

网友:
我也是个新手来学习学习。你的CNC多少米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林大夫在淘宝有店,可以搜到,我买的那个铸铁版本。4***米。

顺便问下,铝面板上如果刻字怎么着色?我看有的铝面板上刻字凹进去的部分弄了黑色,这样看的比较清晰

网友:
有那兴趣 就不怕东西难学,AUTO CAD 特简单,再说了你的雕刻平面二维的,直线 圆弧圆孔之类的,还不好画啊,刀路也就更简单了。

AUTO 简单,你网上下些 教程 看看 不就得了,会手绘,画法几何也通,机绘更简单了,

我感觉 只用来雕PCB 板子,就去买了台 雕刻机,是不是有点大材小用啊楼主,雕刻机钻孔是快也比较准,但是你有不批量做,呵呵 ,应该发挥雕刻机更多的作用。。。呵呵

不过那都是后话,估计楼主玩熟了,也就能发挥出更多的作用了。

网友:
也是新手,不过会CAD,MACH3,CNC之类是从没接触过,同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当时是有点头脑发热的感觉。但手电钻开出来太丑,面板数量太少(10多片),找外面厂家别人不乐意接活。所以就咬牙上雕刻机了。关键是之前不知道有这个论坛,呵呵。

那我就下决心学AutoCAD了。从简到繁,应该只要入门了就好学。

网友:
画2D图,觉得SW更容易入手些,最傻瓜化,别的CAD,PRE,UG我进去想画个简单图,就比较茫然改个尺寸找了半天不知道哪里改

网友:
我出2D 图一般是用CAXA出了然后导入ArtCAM Pro的

我也是菜鸟,学习中

网友:
AutoCAD 我略知一二,

网友:
不用CAD,用UG吧,为以后学打好基础,从高目标开始,嘿嘿

网友C:
UG, 肯定好, 不过我学了半天, 一头雾水,   后来用SW, 学一小时, 就可以上手了, 感觉还是这个简单.

所以建议用SW.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我刚装了个AutoCAD,感觉也是有点复杂。

你说的SW是不是SolidWorks?是否可以发个中文版的给我?thx!我的邮箱940318632@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C:
UG, 肯定好, 不过我学了半天, 一头雾水,   后来用SW, 学一小时, 就可以上手了, 感觉还是这个简单.

所以建议用SW.

刚看了你SW画的梳子和台灯还有小车,很赞。找了个SolidWorks2010的软件来下 载,发现居然有4.99G,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我的雕刻机是mach3的控制,SW可以生成mach3可以识别的G代码不?或者需要借助什么软件来转换成G代码?AutoCAD是可用ArtCAM来转换成G代码的。

谢谢。

SolidWorks2010的软件这么大啊

SolidWorks2010的软件这么大啊

网友:
做面板ARTCAM足够了,几天基本功能就能学会.

网友E:
用artcam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你SW画的梳子和台灯还有小车,很赞。找了个SolidWorks2010的软件来下 载,发现居然有4.99G,也不知道好不好用。

但我的雕刻机是mach3的控制,SW可以生成mach3可以识别的G代码不?或者需要借助什么软件来 ...
别怕大,下就是了,我都下了,合计28G了都。不过最开始用的是文泰,ARTCAM出代码,复杂点的平面图还是得SW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rtcam就够了

林大夫,我看了你那个《CAD制作的二维图在ArtCAM中制作刀路》文章。如果我不用CAD,是否可以直接在ArtCAM中画二维图并生成刀路?您是否可以写个简单教程,我估计像我这样类似用途的会比较多。

我这边要开的孔也比较简单,都是通孔,一般就是圆孔(音源输入或话筒输入),然后就是方孔(电源开关),电源插座孔,主要是位置要精确,开孔圆滑无毛刺。然后就是把面板切割成圆角。雕刻的时候可以指定顺序么?先开孔再切边?

下面是我需要开孔的大致图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artcam就够了

仔细看了一遍ArtCAM教程,自己试了一下,基本上可以雕出自己需要的图形了。但还是有几个地方不清楚,希望指导:
1、制作刀路的时候需要输入刀的参数,譬如高度宽度角度等等,机器送的的刀的参数有么?是不是以后自己买的刀都会带参数?
2、如果有开孔和切边,似乎需要不同的刀,也就是说要中途换刀?mach3执行刀路是一个个执行还是连贯的?(譬如标牌教程中实际有3个刀路),换刀之后是否又得重新对刀?
3、刀具如何选择?譬如在2mm铝板上完成打孔、刻字、切边三个工序,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选刀。
4、在切边的时候,是否不能完全切透,以免最后切的时候导致工件移位?那么剩下的0.05mm那层怎么办?自己手工用刀修么?
5、我在打孔的的时候,在ArtCAM中画了个圆,然后选择的“沿矢量加工”,是不是就可以了?

呵,偶很菜,还望耐心解答,谢谢!

网友:
1、制作刀路的时候需要输入刀的参数,譬如高度宽度角度等等,机器送的的刀的参数有么?是不是以后自己买的刀都会带参数?
一般常用的就是双刃直铣刀和平底尖刀,双刃刀常用的就是3.175mm直径的,平底尖刀一般是30度角0.2刀尖,买刀的时候根据你的需要告诉卖家就行了。

2、如果有开孔和切边,似乎需要不同的刀,也就是说要中途换刀?mach3执行刀路是一个个执行还是连贯的?(譬如标牌教程中实际有3个刀路),换刀之后是否又得重新对刀?

没有自动换刀,自己在一个图下出两个刀路文件,执行完一个xy原点不变,对刀z轴然后执行下一个刀路就行了。
3、刀具如何选择?譬如在2mm铝板上完成打孔、刻字、切边三个工序,应该依据什么标准来选刀。
打孔应该用高速钻,不应该用铣刀,刻字一般用平底尖刀,切边用直铣刀。
4、在切边的时候,是否不能完全切透,以免最后切的时候导致工件移位?那么剩下的0.05mm那层怎么办?自己手工用刀修么?
切边的时候一般是不完全切透,最后留很薄一层手工修
5、我在打孔的的时候,在ArtCAM中画了个圆,然后选择的“沿矢量加工”,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说的打孔有两种情况,一个是和你刀具或者钻头等直径的孔,选中圆中心钻孔就可以了,要是大于刀直径的就是铣出来的孔了

网友:
建议楼主用点软质材料先练练,不要上来就想开工赚钱

很多买机器的是今天弄个活,拿到机器明天就要赚钱,这样很容易出问题,什么概念都没有也容易出事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我现在就是在木板上练习的。基本上会做简单的2D雕刻了。就是想把选刀弄明白再用铝板。用了一下午的ArtCAM,比我想象中的要强大很多,就我的应用来说基本上这个软件就足够了。

网友F:
开孔割边我用coreldraw+文泰,全部搞定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开孔割边我用coreldraw+文泰,全部搞定

文泰还是不要推荐给大家了,尤其切金属,没有斜向下刀选项,对刀和主轴的冲击都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文泰还是不要推荐给大家了,尤其切金属,没有斜向下刀选项,对刀和主轴的冲击都大。

这个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