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飞控,校油门行程出问题,帮忙看下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2-03-03):
遥控器:ESKY 0406A,后面混控开关为1开,2关。
正反开关为:ail(反) ele(反) thr(正) rud(反)
KK模式为:+模式。
调试方法:
1,把KK油门电位器逆时针旋转到底。
2,把遥控器油门开到最大。
3,然后打开遥控器。
4,飞控接电。
5,飞控滴滴两声后,拉下遥控器油门。
6,飞控接受并保存了我的油门行程。
7,此时油门摇杆是在最低的位置。
8,突然电机全部满速运转。
9,然后我慌了,不知道做了什么动作,然后就把机架打翻了,然后四轴躺在角落里,四个电机也一动不动的。然后我就拔电。
       之后我现在不管怎么调,油门要推到最大才能解锁。解锁了只有,油门摇杆也是要推到最上面的位置为最小,最下面为最大。油门反了。
       不知道是不是我打翻的时候把KK打坏了。
       固件我重新刷了调试也是一样。请各位指点下,感谢!

网友A:
油门也反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也反向

油门反向一样的结果,等校对完成后,油门摇杆本来在最低,突然一下子就满速,油门摇杆要推到最大才能停止。

楼主:
期待达人出现~~

网友B:
看你这头像,怎么会解决不了这种小问题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这头像,怎么会解决不了这种小问题呢.....

这个老兄,你认为会是哪里出的小问题?

网友A:
KK应该没问题的,估计是你遥控器问题,我也遇见过你的情况,油门反向就行了。你可以试试拆控把油门电位器的线调换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KK应该没问题的,估计是你遥控器问题,我也遇见过你的情况,油门反向就行了。你可以试试拆控把油门电位器的线调换位置试试

奇怪的是,以前也用这个遥控器飞过。只是当时没调好。有段时间没飞了。最近我再来调就成这样了。

网友:
解锁跟美国中 国日本手没关系,(kk官网上那些解锁图示也是有点儿误导人,它的前提是你的控已经设置得很正确)只跟每个通道在解锁那一刻的遥控发射机的输出值有关,kk 一般就是要求油门thr有个最小值+方向rud有个最小值,------不要以为你按图把摇杆拨到最左或最右或最上或最下就能拿到最小值,这跟你的控的设置有关,有些默认就开了大小舵的或则摇杆通道上设置了混控的,你怎么扳摇杆也拿不到最小值,就解不了锁! 还是先把遥控器的设置吃透吧。我刚入门也没人教,花了不少心血才领会到这些老鸟们都不愿传授的“秘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下面那个3通道的反向开关拨上去试试。。。

晚上自己又一个一个通道反向试了下,这位仁兄的答 案是正确答 案。但是只需要把ELE的通道置为normal就可以了。其他的都不动。
感谢enots,回头研究下遥控器。
现在问题已解决,感谢各位!

网友: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哈哈。没有调好前绝对不能上桨,否则外伤难免。
调好后上好桨,也要拿手抓住举过头顶,试试再说。
还有,我的天六二代的遥控,断电或者重新开关之后KK总是默认油门锁定的,开油门都要解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