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的超声波模块怎么使用?

楼主(2012-03-03):
我弄了超声波模块,天六新版的控,设置第五通道为开关。。。自检通过了,但是就是没有实现定高啊!请问怎么回事?

网友A:
在软件里沟了超声波传感器没? 他的有效距离2米以内 悬停后开定高就不动油门了 动油门就解除

楼主:
回复 网友A:
勾了!我是先开开关再悬停。。。

网友A:
悬停定不住吗 那你在软件里看看 上下移动机架时 超声波的距离数值是否正常的变化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我试下!谢谢指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