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这个问题

楼主(2012-03-03):
一直不明白这种飞机  他前头的螺旋桨转动时  产生的反作用力矩是如何克服的 ?  具体是通过什么力产生的力来克服的 ?   还是他只产生升力  没有反作用力矩  这也不可能啊    求指点

网友A:
你看照片上翼面不是有舵控制么。左右升力差就可以平衡了,还可以做蛇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照片上翼面不是有舵控制么。左右升力差就可以平衡了,还可以做蛇滚呢
拜托那是襟翼,起飞的时候起到增加升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