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的2200的电池问题请教

楼主(2012-03-03):
3S的2200mah的力牌电池 用在67CM的船上 FSD 3650  3600KV的 435的浆  120的电调  满电草船的时候 高速不到一分钟速度就慢下来,然后拔了电池T插再插上,又能有不到一分钟的高速又慢下来,由此循环 请问是怎么回事。是电池问题 换是电调保护

网友:
是不是电池C数不够啊!!LZ用多少C的?

网友:
电池容量小了,所以电压很快下降,电调保护了,这个尺寸的船应该两块2200的并联增大容量或者串联成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