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池还有救吗?

楼主(2012-03-04):
 ESKY11.1V,1800mah
电池
,昨晚调机忘了下电,今早重新充电一天,电池没反应,请教老鸟们,我的电池有救吗?

网友A:
基本上是没救了,默哀吧.

楼主:
只飞过一次的

网友B:
可能是电池过放了,你先找个普通充电器用镍氢模式充电,等电压到达7V以上再用锂电模式充电,应该就没问题了。锂电充电器有保护装置,电池电压过低的话是不会充电的,等于你查了一天电池都没有充电

楼主(2012-05-21):
直接扔了已经

网友C:
原帖由
xiayoufa
于 2012-5-21 08:11 发表
保护环境,别乱扔~~~~~~~~~~~

网友D:
如果你的充电器有强制充电模式,可以试一下小电流强充,我的就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