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PVC雕刻机出形了,纪念一下。

楼主(2012-03-04):
       我的PVC雕刻机出形了

        从春 节到现在,断断续续的手工扣吃,今儿电机座装好了,一直没有画图,根据材料尺寸,边量边下料,照猫画虎,今儿基本的形状终于出来了,三轴还算顺滑,买的10mm厚的PVC板子,16的光轴,板子直角边的连接处全内衬3mm厚的角铁,6mm螺丝固定,滑动的台面里也四面内衬了角铁,肯定比卖的那些用自攻螺丝固定的PVC机子要坚固的多,反正我是第一次做,也不怕大家见笑了,发个图纪念一下了。自娱自乐了,呵呵

复件

楼主:
顺便评估一下我25元收的北京海淀工具厂的磁性表座。

网友:
磁性表座有什么用

网友:
怎么没有旋钮啊

网友:
有成果好,
台面螺丝头都凸出来,放不下大板料吧?
有时稍大些的板料不用裁切,向外或两头延伸,只要能摆得下,可以在局部雕工件。

网友:
做的真有模有样.不知道采用什么控制系统?

网友:
感觉龙门应该加厚

网友A: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步进电机支出那么远

网友:
立柱真废料,起什么作用?

网友:
挺不错的嘛,磁性表座咋没旋钮呢

网友:
做的很好,很强大 ,Y轴的丝杠座做的很强悍,Y轴的丝杠是用的现成二手的吗?
还是自己另配的的轴承座?

网友:
pvc板子哪里买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步进电机支出那么远

接上联轴器就不远了。

网友:
Z轴设计有问题,没强度。

网友:
台面的螺丝为什么不沉下去?

楼主:
谢谢大家的意见,台面的上面还要放一个铸铁的小台面,所以这些螺丝就不碍事了,另磁性表座的那个铜疙瘩,一按就吸住了,再按就去磁了。轴承座收的旧的,内孔有些大15mm,买的普通的12mm的不锈钢螺杆,自己加轴套吧。电机座做的高,比较省事了。反正那四个立柱是行李车的轮轴,强度足够了,继续听取大家的意见了。

网友:
你这个移动龙门太牛了,带着这么一大堆走啊,还有那z轴的步进电机就那么悬空装吗

网友B:
不是移动龙门

网友C:
又见一固定龙门PVC,强啊。

网友D:
谢谢林大夫指点,我照着大家的样子瞎做的,只求先能正常动作,实践一下心里就有底了。

网友D:
林大夫看错了,不是龙门,是下面的工作台前后可以移动。

网友E:
仔细看了下好像电机座只装了1个螺钉,这个结构是不是参照mini机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