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仪 感度不够 数字要往大调还是往小调???

楼主(2012-03-04):
如题

网友A:
增大,出现金鱼尾就减小

网友B:
追尾就减小, 金鱼尾是另一回事。

网友C:
慢慢增大,找到合适的点就行了!机子悬停时,转动尾巴,突然停住,能定到即止就差不多了!(刚学飞行的同学,不要试,你可能会hold不住停下来的不同方向,找老点的模友帮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