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的风火轮 求哪咤和接收器连接

楼主(2012-03-04):
哪位高手 能帮我      我最近很喜欢四轴 就买了风火轮F450的机架子  哪吒的飞控   第一次玩四轴     现在机子已经大致组装好了  问题来了  不知道怎么和接收器连接了   唉  我的遥控是XG7   JR的    谁能告诉我  或者帮我  感激不尽      遥控说明看几遍   好多名词也不懂 哈哈

网友:
说明书上画的很清楚呀

接收机上都有每个通道的英文缩写,按照首字母连接即可:

接收机                  NAZA
THRO------T(油门)
AILE-------A(副翼,左右倾斜)
ELEV-------E(升降,前后倾斜)
RUDD------R(尾舵,水平左右旋转)
GEAR或AUX2---U(飞行模式开关)

遥控器可以设置为固定翼模式,也可以设置为直升机1 Servo模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千红所言  一针见血

楼主:
 我看到了  千红放心吧我是不会让你失望的